富士G9S变频器3.7KW运行起来了,频率加不上去。各位帮帮忙啊!

楼主(2008-04-10):
一台富士G9S变频器,上电后按运行,运行灯亮了,可是频率加不起来。

        各位帮帮忙拉。

网友A:
电压检测有问题。这种故障不显示。

网友B:
你的参数设置对了吗?

楼主:
  参数设对了啊,全都是面板启动。

网友C:
是否在RuN前己经将频率设定好了,但一运行就显示0?这是主板测出系统为低电压,不让变频器输出D。

楼主:
  谢谢哈  我去检查下

网友D:
如果运行指示灯亮了,需接面板上的上下键来完成频率的增减。

网友E:
冰冷的雨说的对,检测到低压,或无检测到低压时,就会发生这种现象。

网友F:
需按面板上的上下键来完成频率的增加

网友G:
首先排除参数恢复和面板的故障后再检查主控板,如果条件允许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H:
G9的面板操作的要在端子(FWD。REV)上给定方向才能有输出  G11的才可能是电压检测问题LM358

网友I(2009-02-03):
我遇到过,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J:
富士G9S的变频器用面板启动停止的时候控制端子CM与FWD或REV要短接,如果已经短接了应该是电压检测有问题.

网友K:
好好查一下电压

检测吧

网友L:
你难道不看手册吗?

手册上面应该有啊!

网友M:
恢复出厂值试一下啊!

网友N: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O(2011-04-04):
一台富士G9S变频器,上电后按运行,运行灯亮了,可是频率加不起来。

网友P(2011-06-02):
我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Q(2013-08-22):
今天也碰这问题,没看到检测芯片啊,有个4072 难道是检测电压的,有那位修过这机子出来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