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蒸馏技术的朋友赐教了

楼主(2008-04-10):
国产可控硅最大的能做到多大?请问在大功率可控整流电源上比如一万A以上的,用什么型号的可控硅或是采用什么技术,本人不才只用过一千的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一下吧

楼主:
这论坛怎么了,连个点击的都没有啊

网友A:
你有题目是《熟悉蒸馏技术的朋友赐教了 》与你的内容好像不一致啊。

楼主:
是的,笔误。想修改了可是题目修改不了啊

网友B:
以前公司做过15000A的电镀电源(低压侧电流),双反星接线、水冷,可控硅型号记不住了。

楼主:
谢谢 终于有一个回贴的了

楼主:
搞电镀电解的不多吗?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要做多大的?

我做电解铝的电流在20KA。元件用 “南车”的单只峰值电流3000A

楼主:
哦 我不是做这个项目,我是做调压和可控整流,经常用可控硅。但没用过太大的元件,不知道这么大的电流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可控硅,如果可控硅小在工艺上怎么处理,是不是采用并联方式。谢谢

网友C(2008-06-11):
小可控硅在并联的时候,会产生均流的问题,造成出力不均。现在一般都用大电流可控硅,行业内比较有名的就是“北车”和“南车”他们都有这样的大电流元件5寸管子

网友D:
见识了,还有这么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