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闸的原因!!!

楼主(2008-04-10):
调试

1、 空载:旋转方向?升降时间?电机是否正常?
2、 参数自检:具有矢量控制的变频器都需要电机空转来自检参数。
3、 带载试验:电机启动
A、 较低频率时是否能启动,不能:A增大V/F,B增大启动频率。
B、 是否过流跳闸,是:延长升速时间。
C、 启动是否平稳,不稳:是否考虑置S形升速方式。
D、 风机是否有反转现象,有:置直流制动。

4、 过电流:
运行中过电流:
A、输出侧短路或接地,频率刚上升就跳。解决方案:脱开电机是否跳。
B、负载过重:上升到一定数值才跳。解决方案:机械故障/增大起动转矩/增大传动比/增大电机容量。
C、轻载跳闸:波动较大的负载,解决方案:最好采用矢量控制/如果没有矢量功能,可增大变频器容量。
升速或降速中过电流:
解决方案:延长升降速时间/增大电流上限值/增大传动比/增大变频器容量。

5、 过载跳闸:
A、 电机是否发热?
是:负载过重。解决方案:机械故障/增大起动转矩/增大传动比/增大电机容量。
否:解决方案:加大自处理电流/增大变频器容量。
B、 电动机侧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平衡:解决方案:降低U/F或采用矢量控制(必要时加入速度反馈)。或增大变频器容量。
不平衡:解决方案:检查变频器内部逆变模块或驱动电路。
C、 误动作?
解决方案:在轻载或空载时,用电流表测变频器输出电流,显示电流比测量电流大,说明可能是误动作。
6、过电压跳闸:
运行过程中跳闸:可能原因是电源电压过高/干扰过电压/误动作。
降速过电压跳闸:方法是延长降速时间/增大电压上限值/加强能耗制动。
7、欠电压跳闸:+
可能原因是电源电压过低/干扰欠电压/误动作/电源缺相/限流环节故障。

网友A:
内幕资料:变频器原理http://www.jnkedi.com/DownloadShow.asp?ID=63

网友B:
有没有好点的资料啊,有关远程控制跳闸的资料??????

网友C:
  是否有变频器的使用说明.

网友D:
经典,值得学习,希楼主多多出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