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十字开关JoystickR2MNF2/T2R2MNF4/T4

楼主(2008-04-10):
台湾雷力 RENY 原装进口十字开关
R2MNT2 双向复位各1A
R2MNF2 双向固定各1A
R2MNT4 四向复位各1A
R2MNF4 四向固定各1A

楼主(2008-05-10):
■产品简介
R9系列欧规 IP65 防水、防油、防尘。
模块化组合结构,单个控制元件由操作部位、连接部位、触点部三个部分组合而成,形式变化机动灵活最丰富。触点部可方便的组合增加为最多8A、4A+4B的形式。缓动型双断开触点以及特有的自洁功能具备,开闭电流范围大,可靠性高。
全部指示灯单元均采用超高亮纯色LED灯珠,变压器降压供电,亮度高、色泽纯正、抗干扰性能优良以及电气寿命达数万小时。
附件包括硅橡胶的防尘、防水、防油面罩,透明塑料的防护盖,急停开关防护座,触点座1A、1B、1A+1B、2A,LED灯珠。
■ 产品特点
·Φ22,25,30mm多个安装尺寸。
·模块化组合结构、分离式的触点单元灵活方便的形式变化和安装固定。
·缓动型双断开触点以及特有的触点自洁功能具备,确保通断可靠。
·超高亮纯色LED或白炽灯照亮,变压器供电抗干扰和确保长寿命。
·全部规格止松动安装垫片标准配备。
安全标准:通过CSA认证及CE /EN60947-5-1标准
电气容量:最大绝缘电压600VAC,最大热电流10A
触点导阻:最大50M欧
绝缘强度:2500VAC 50Hz,一分钟
机械寿命:按钮开关 瞬间>300万次 维持>50万次
选择开关 瞬间>50万次 维持>50万次
钥匙开关 瞬间>50万次 维持>50万次
急停开关 >30万次
电气寿命:开关片AC15 250VAC/6A >100万次
DC13 250VDC/0.6A >100万次
LED 灯泡:寿命大于 10万小时

网友A(2008-07-30):
又来了一个广告商啊!建议斑竹删除此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