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怎么做报警画面自动弹出窗口呢?

楼主(2008-04-10):
海泰克触摸屏怎么做报警画面自动弹出窗口呢?

网友A:
您好,

请问您自动弹出的窗口需要显示什么讯息?

一般您可以在“设定警报”那选择“需确认”或者是“警报画面”

这样当警报弹出是可以弹出警报确认画面或者是自动切换到警报画面。

网友B(2008-05-17):
HITECH 技术问题,请电:13503068182 欧工竭力为你提供最优的解决方案

网友C:
去看ADP手册里面的系统控制读取区

网友D(2010-06-13):
目前发现系统控制读取区只能设置一个窗口啊,而且是上电初始窗口哦

网友E:
如果报警消息不是很复杂,只是需要一个简单的提示,警报消除后能自动关闭那可以用走马灯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