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L2.10传程序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用WPL 2.10向Plc传程序时出现如下画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看不到图片,显示的提示的是:此通讯口连接有MODEM,且目前不是拔号连接状态!

网友A:
你用PLC485口试试,你的图片看不到,不好说

楼主:
没有485口的转换器。图片显示就是:此通讯口连接有MODEM,且目前不是拔号连接状态!

网友B:
通讯口选择不对,USB-R232,口选择一下

网友C:
通讯口选择不对,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你的USB-R232,是哪个口,然后把软件通讯设置里的COM口设成一样

楼主:
台达的不是可以自动辨识通讯口吗?我也看了,也重新选了正确的口,但有时就是不行。断电关机重启,或带电拔掉USB-RS232再试,有时又可以。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D:
以前试过 好想是通信线的问题 万能表量他通 但就是通讯不了

换条线试试

楼主:
有时不行,把数据线带电拔掉再试又可以。很怕什么时候会不会把通信口烧坏。

网友E:
我也碰到过,不过在设置 通信设置 里面改下COM口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确定是通讯口选择错误,通信不上还有可能是USB-RS232不好。你出现的这个提示是没有找到USB口。

网友G:
你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吧?

用USB转换来的串口存在以下的问题:

1,同一个端口安装过多种设备,如:西门子PPICABLE,不同性能好的转换口。

2,电脑的芯片组驱动安装不正确,兼容性差。

3,转换口的驱动安装不正确。或者转换口接触不好。

4,电脑主板的电平不稳。

建议安装转换口和USB设备时不要都在一个口上安装。

楼主(2008-05-23):
设置成一样还是出问题。带电拔下USB-RS232转换器,重插上就好了!奇怪!

网友H:
我也遇到过,后来把数据线拔掉,把数据线的驱动程序也卸了。然后再插上数据线,系统提示发现新硬件,再把驱动程序重新安装一次,就解决了

网友I:
设置问题啦!!!重新设置就好了 !!!!!

楼主:
已经说了并非设置问题。很有可能是USB-232线不好用!

网友J:
台达 PLC选型问题: 想用一台PLC分别控制两台步进电机,每一台都有正反转要求。频率可设定,选ES还是EH的。谢谢!

楼主:
要看你步进电机的控制要求了。ES应该可以控制,但能不能达到要求很难说!

网友C:
USB-232线不好用!那你还用干嘛?用PC卡转串口吧,要么换个有串口的电脑!

网友K:
对:liuhb 关于

台达 ;PLC选型问题: 想用一台PLC分别控制两台步进电机,每一台都有正反转要求。频率可设定,选ES还是EH的。谢谢!

内容的回复:

选12SC的,贼方便,用PU+DIR方式,脉冲为负数自动送DIR信号,50级加减速台阶保证步进电机不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