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码管封装在哪个库里?

楼主(2008-04-10):
请问数码管封装在哪个库里?它的一般封装形式是什么?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A:
找不到的时候,偶都是自己做.

楼主:
不会吧 数码管也就那几种尺寸啊 居然没有人知道啊 晕了啊!

网友:
数码管的样式太多了。怎么会就这么几种尺寸呢???一般都如1楼说的。。。按着重新画。。。。。

网友:
楼主所在城市估计没有电子市场。。。到市场转两圈看看。。。成都城隍庙电子市场随便找一家做数码管的摊摊。里面的尺寸可以上百种。。。。。还可以定做。。。

网友A:
你用了几种数码管啊?做可封装吧,也不复杂.

楼主:
晕了啊!!狂晕!!自己做吧!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