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单相运行探讨

楼主(2008-04-10):
我见到的有两种方法:

http://hi.baidu.com/ichi/blog/item/f947f31faf21b6f5e0fe0bd6.html

这是最常见的方法,许多书上也有,但博客作者说连只台钻都带不动;

还有一种是我刚见到的,

http://www.chinarein.com/ndlk/ncdqh/web/1998/docs/1998-08/1998-08-34.htm

与上面的有区别,不知效果是不是有改善,

与电工行家探讨探讨。

楼主:
第一种其实就是传统的方式,作者的台钻都带不运的原因:

1。好象电容选得太小,0.4KW 星形选 0.024uf,
而我根据其它文章的公式,应该在20-40uf,
与你的相差太大;难怪台钻都带不动;
2。小电机一般都是Y形连接,如果改成单相电运行,
380V变成了220V,所以,要改成△,提供相电压;

如果这样的话,台钻可能会带动了;

楼主:
第一种其实就是传统的方式,作者的台钻都带不运的原因:

1。好象电容选得太小,0.4KW 星形仅选了 0.024uf,
而我根据其它文章的公式,应该在20-40uf,
与他的相差太大;难怪台钻都带不动;
2。小电机一般都是Y形连接,如果改成单相电运行,
380V变成了220V,所以,要改成△,提高相电压;

如果这样的话,台钻可能会带动了;

楼主:
第二种我也看了,它左面的图画得太含糊,参照右边的图才发现,左图不是Y形(4。5连成一起,6未);

这个方案:其实把两个绕组串在一起做"单相主绕组",另一个做 "启动绕组",

不知跟第一种比,有没有优势?

楼主:
后一种分析:

“二相绕组反向串联”接入220V电压,每个绕组只有110V,估计功率变低,宁肯“并”也不要“串”,

这是我的想法;

网友A:
这个做过很多啦

楼主:
to 他山石:

    你是用第一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