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启动时间怎么设定?

楼主(2008-04-10):
星三角启动启动时间怎么设定?

它是怎么计算的呢?

跟电机功率成怎样的一个关系?

楼主:
怎么这个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A:
在我的记忆下好像是:4+2*根号下的P(功率)

网友B:
一般10秒差不多了吧

网友C:
电机启动星三角,启动时间好整定,容量(KW)开方乘以2,积数加4单位秒

网友D:
4+2*根号下的P(功率)

网友E:
电机启动星三角,启动时间好整定,容量(KW)开方乘以2,积数加4单位秒

学会了

网友F:
4+2*√P

P----kw

网友G: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学习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这在哪本书上有说呀?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亚

网友H:
我以前见过,好象是一本叫<农村电工学>的!

楼主:
改天 去书城找找看

网友I(2008-12-26):
引用 网友C:
电机启动星三角,启动时间好整定,容量(KW)开方乘以2,积数加4单位秒

这是经验公式,前人总结出来的经验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D:
4+2*根号下的P(功率)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电机启动星三角,启动时间好整定,容量(KW)开方乘以2,积数加4单位秒

电机启动星三角,启动时间好整定,容量(KW)开方乘以2,积数加4单位秒。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