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行程变量和行程公差

楼主(2008-04-10):
弱弱的问2个问题:

1、滚珠丝杠副 根据国标,有定位滚珠丝杠副(代号为P)和传动滚珠丝杠副(代号为T),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啊?我用步进电机控制滚珠丝杠来调节距离,是用哪一种?

2、滚珠丝杠的行程变动量是什么意思?看图没有看懂:(      以精度等级2为例,300mm行程内的行程变动量是8,意思是滚珠丝杠直线走了300mm以内,有2微米的误差?2pi行程内允许的行程变动量是5,意思是滚珠丝杠转了一周,有5微米的误差?有效行程内的行程变动量和目标行程公差有什么不同?

请各位指教

网友A(2009-04-08):
1.定位滚珠丝杠副(代号为P),不适合较大负载的设备使用,比如数控机床伺服轴等应用;只适合轻载场合使用,比如测量仪器等

2.“300mm行程内的行程变动量是8,意思是滚珠丝杠直线走了300mm以内,有2微米的误差?2pi行程内允许的行程变动量是5,意思是滚珠丝杠转了一周,有5微米的误差”------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但说明一点,8微米、5微米的误差,并非是线性分布在300mm范围内的,可能是非线性的。

“有效行程内的行程变动量和目标行程公差有什么不同”------这个我也说不清楚,有请高人解答!

网友B(2009-09-15):
滚珠丝杠上的行程就是导程吗?不是可移动的有效长度吗?

网友C(2009-10-25):
引用 网友B:
滚珠丝杠上的行程就是导程吗?不是可移动的有效长度吗?

行程是有效运动距离,导程是螺距,不一样

--------------------------------------------------------------------------------
1、滚珠丝杠副 根据国标,有定位滚珠丝杠副(代号为P)和传动滚珠丝杠副(代号为T),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啊?我用步进电机控制滚珠丝杠来调节距离,是用哪一种?

------定位滚珠丝杠副(代号为P)--位置控制,精度要高场合用到?

------传动滚珠丝杠副(代号为T)--速度控制或者无要求只是需要起传动作用用到?

以上为自己理解,不一定正确。请高人准确定义。
2、滚珠丝杠的行程变动量是什么意思?看图没有看懂:( 以精度等级2为例,300mm行程内的行程变动量是8,意思是滚珠丝杠直线走了300mm以内,有2微米的误差?2pi行程内允许的行程变动量是5,意思是滚珠丝杠转了一周,有5微米的误差?-

----误差为非线性误差,在8微米和2微米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