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电表反转

楼主(2008-04-10):
 电表是铝盘的在不动电表的情况(电表有箱子锁住)下怎么让电表反转

网友A:
不要有坏思想。

网友B:
不要做违反事情哦!!!

网友C:
呵呵,楼主想做什么?

网友D:
利用电磁原理也许是可以的!

网友E:
可以,我可以在停电时让它倒转

网友F:
这是违反事情哦,我不告诉 你

网友G:
可以利用遥控装置控制的,呵.

网友H:
我知道,但是不能说 。,

网友I:
这种事情不能乱说的哦

网友J:
libin1974djy ;  你不配在工控网留半点字眼, 滚.

网友K:
都不告诉你,你还是死心吧!!用多少给多少。现在电费不高。

网友L:
哈哈  我知道单不告诉你

网友M:
真是太悲惨了!呵呵!

网友N:
高尚的人格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网友O:
我知道的,最省事的办法,你按一台发电机,这样还不违法,你在献身大家

网友P:
同意楼上的看法,楼主不妨试试看!

网友Q:
那是犯法的,再说用多少电付多少钱,能起到节约用电作用。

网友R:
请问各位,提出这个问题也不一定是有什么不好的想法,知道怎么做而不去做才是真君子啊。

网友S:
是数字的电度表吗?做一遥控器,可以修改里头的参数(SAA3010),好多表都带有遥控接收头(TSOP1738).本人属一守法公民,在这里只能稍做提示了.

网友T:
人这个人有问题,

网友U:
我也想知道,会的人也不会在这说的。

网友S:
节约是是中华儿女的美德,但麽些供电部门呢???

我们家乡刚搞了低压线路改造,但改造后人们发现用电量比以前大些了,谁能解释这个问题.

我做了个实验,把老的电度表和新的电度表都用上,电量就有了差异!!!(当然除去每月电表损耗)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有人管吗???

网友V:
现在的表都有防反转装置,(我指的是三相表)你无论怎么接相序表都正转

网友W:
偷电是盗窃行为,

搞点正事!

网友X:
其实不可能的!!现在的都有保护

网友Y:
哈哈,你在想什么。反转?

网友Z:
讨论啊讨论啊讨论啊讨论啊

网友AA:
有方法。现在的并网太阳能风电系统发电时,把电馈入电网,电表指定要倒转。当然那种防倒转的电表不能用。

网友AB:
xiang a 窃电

网友AA:
想让它反转很容易,将进出线对换接就行了,如果是三相的就要三相都对换.

网友AC:
你倒着看电表它就反转了,嘿嘿。。。。。反对窃电

网友AD:
进来的都是对这个问题感兴.技术讨论有何不可?PS某些人!

网友AE:
有办法。你倒过来看就是反转了。

网友AF:
哎呀!别人不一定要偷电就反转啊?我就遇到过电表要反转的时候,有次买了块新表用了几天,需要换一块,卖家说里面有读书不好退,我就把输入和输出反接把以前的度数清了,不过不要偷电哈 ,到过来转也许给的钱会更多

网友AF:
把进出线反接 改变电流方向啊

网友AG:
看你可怜,就告诉你吧!你从镜子里看他就是反转的了!

网友AH:
请楼主学习电力法能找到答案

网友AI:
不防用嘴使劲吹表盘试试!

网友AJ:
偷电,要偷,MD我们这里电表都被校的不准,你用8,9分就显1度。

网友AK:
学习下也可以!!!!

网友AL:
大家知道了 就不要有坏思想就行了,

网友AM:
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哦 呵呵

网友AN:
把表箱反挂就行了

网友AO:
1.3进2.4出   反过来接,就发转拉

网友AP:
改造后人们发现用电量比以前大些了,谁能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AQ:
这是违反事情哦,不告诉

网友AR:
   把这些心思  花在正路上,     作为一名电工,反对窍电

网友AS:
偷电有两种情况,1.你是懂电的,你是知道电的危害性,

                                2.你是不太懂电的,你更加要知道电的危害性。

偷电的成功后也有两种情况:1.你偷到了电却丢了性命,不值得!!!!

                                                   2.你偷到了电,却丢掉了名声,还是不值得!!!!!!

一点小小的看法让大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