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用过这玩意??????????

楼主(2008-04-10):
有用过一种叫鏮铜丝的加热材料吗?介绍一下使用方法和经验好吗?那里有卖这种鏮铜丝的,帮个忙把!

我想用一个220V变36V的变压器,输出端接这种叫鏮铜丝的材料,让它长时间处于烧红的状态,可以么,会不会烧坏变压器?

网友A:
这个倒没有用过

网友B:
没听说过

网友C:
这种材料温度系数极小,过去有些仪器上的精密电阻就是用这种材料绕制,用于加热到没听说过

网友D:
用铁铬铝电热丝,电热材料店有卖

网友E:
这种材料这用过

网友F:
康铜丝一般适用于温度较低的加热装置中,因为它的熔点比较低800度左右,烧红了这种做法会大大降低寿命的。直径一毫米的康铜丝一米电阻是0.8欧姆,36伏电压接一米电流大约45安,功率1800瓦,你自己算算估计几秒钟就烧断了

楼主:
一米长的鏮铜丝电阻是0.8欧,0.05米的鏮铜丝电阻怎么算啊?

网友G:
要用220V变36V的控制变压器,不叫鏮铜丝,封口机加热用,不知叫啥。

网友H:
0.05米?有用这么短的加热丝的吗?按比例算就是了吧。

网友I:
有没有想过用开关电源,电流大点的,输出电压恒定,保护功能又强.

网友:
楼主。。听东方的。。他所得没有错。。实话。。

网友J:
你是不是听错了,康铜材料是用来做热电偶的(K型、T型)也就是说它的最大作用是测量温度的,它不存在加热的能力,你要想加热要用电阻丝

网友K:
这个开 到是第一次听说呀,关注中

网友L:
那种材料不可以长期发红的,变压器如果选用的合适是不会烧坏的,不如选电热管上的发热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