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一台A540变频器,开机即报E.Uur故障,在说明书中没有找到该故障代码。复位后,过1秒后再次显示该故障。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尽快回复,谢谢!

楼主(2008-04-10):
三菱的一台A540变频器,开机即报E.Uur故障,在说明书中没有找到该故障代码。复位后,过1秒后再次显示该故障。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尽快回复,谢谢!

网友A:
此故障为欠压保护,检查电源

网友B:
查一下继电器有没有动作

网友C:
打开机器后,在驱动板子上找一个黄颜色的8脚集成块,型号是A7800,或7840,更换就好了。

网友D:
四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