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10):
各位大师!能帮助告诉我一下电磁调速电机的详细工作原理吗?

网友A:
电磁调速三相异步电动机工作原理

励磁线圈固定在托架上,托架又固定在端盖上,它们是静止的。当励磁线圈内通入可调的直流电时,在极爪内产生极性。外转子也称电枢,是由原动机带动,并以额定转速旋转。内转子(磁极)是固定在从动轴上的,即和负载机械相联接的轴,从动轴与主动轴之间没有机械联接,从动轴的转速决定于励磁线圈中直流电流的多少,所以控制励磁电流大小可以改变电机转速。

内转子上有极爪,有几个爪便有几对极。

当外转子(电枢)由原动机拖动旋转时,将切割极爪上的磁力线,在外转子表面上感应出涡流。

次涡流与内转子的磁极相互作用,产生转矩,这个转矩带动内转子转动,从而带动从动轴,使生产机械沿着电枢转动方向旋转。转子转速必须低于电枢转速,否则,因无相对运动,不能产生转矩,所以这种电动机又称滑差电动机。

    呵呵,这种问题楼主今后可上网查恂,很多的.

网友B:
调速表盒内有说明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一、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结构与工作原理
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是由普通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电磁滑差离合器和电气控制装置三部分组成。异步电机作为原动机使用,当它旋转时带动离合器的电枢一起旋转,电气控制装置是提供滑差离合器励磁线圈励磁电流的装置。这里主要介绍电磁滑差离合器,图1是其结构示意图。它包括电枢、磁极和励磁线圈三部分。电枢为铸钢制成的圆筒形结构,它与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转轴相连接,俗称主动部分;磁极做成爪形结构,装在负载轴上,俗称从动部分。主动部分和从动部分在机械上无任何联系。当励磁线圈通过电流时产生磁场,爪形结构便形成很多对磁极。此时若电枢被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拖着旋转,那么它便切割磁场相互作用,产生转矩,于是从动部分的磁极便跟着主动部分电枢一起旋转,前者的转速低于后者,因为只有当电枢与磁场存在着相对运动时,电枢才能切割磁力线。磁极随电枢旋转的原理与普通异步电动机转子跟着定子绕组的旋转磁场运动的原理没有本质区别,所不同的是:异步电动机的旋转磁场由定子绕组中的三相交流电产生,而电磁滑差离合器的磁场则由励磁线圈中的直流电流产生,并由于电枢旋转才起到旋转磁场的作用。

图1 电磁滑差离合器基本结构示意图

1-原动机 2-工作气隙 3-主轴 4-输出轴 5-磁极 6-电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教和技术分享。深深体会到了技术追求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