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获取开关被按下的时间点?

楼主(2008-04-10):
我的工程是从手动按下按钮开始到再次按下按钮结束一个工作段,请问如何测得开关的两个时间点,并赋值给变量,最后提取两个时间点之间的数据

网友A:
太简单了!

你在事件变化脚本里,用这个按钮的变量发生时为条件,把,$时间,赋值与一个变量,然后,按下结束按钮再做一个时间,把$时间赋值与另外一个变量,这样两个时间点就有了,你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