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08-04-10):
三相电机怎么接单相电源1111111

网友A(2009-06-29):
三相电动机如何该为单相运行,接多大电容呢?改为单相后功率会降低吗?会影响电机的性能吗?有接线图吗?

网友B:
一般的三相电机接线端子上不是可以改接成二相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