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温度监控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2008-04-11):
温度监控系统是适用于各个行业所需要采集温度并通过电脑进行监控的一个系统,其主要工作原理是通过RS485与电脑主机进行通讯,把温度采集模块的数据实时显示给客户对于许多加工工厂,设备工厂来说是非常必备需要的一个系统,但由于部份公司对这种系统了解甚少,往往是走了许多完弯路.其实要实现多路温度监控系统是非常容易,例如,

1.可以通过触摸屏显示监控

2.通过全电脑实时监控.

这两个方式监控配置的区别就是触摸屏和电脑了,但是功能区别可是相当大的哦,请看下面方案图:
【img】http://www***/Editor/UploadFiles/solutions02/2008471594445.jpg【/img】

如果通过电脑监控的话功能就强大了,储存数据功能也大

具体功能如下:

1.实时温度数据显示功能
2.制程式设置温度参数,上限值,下限值
3.曲线实时监控并记录功能
4.曲线查询、打印功能
5.当历史查询实际值超过上下限所设定的值时,将会判定该时间段的曲线为不合格.
6.曲线格式可存为EXCEL文档,方便用户做为报表使用。
7.垂直线,水平线进行分析温度曲线数据.

温度监控系统软件窗口.
【img】http://www***/Editor/UploadFiles/solutions02/2008471594763.jpg【/img】
当然所配置的产品也是相当简单,如上图所示.最关键的产品就是温度采集模块了,英飞凌品牌的温度采集模块可以同时采集热电偶信号和模拟量采集,且路数最高可以达到32路,最低为1路,为客户节约成本灵活配置通道数.如果客户需要温度精度很高的话建议使用热电阻的方式去采集,如果是热电阻采集的话就需要使用热电阻采集模块. 热电偶采集与热电阻采集之间的精度比较主要取决于热电偶及热电阻输入类型,而不是取决于采集模块,当然采集模块的本身精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具体资料可以在网上查询.
或到我司网上查询相关资料.

该系统适用行业:
1. 雪域冰库监控系统
2. 注塑机温度监控系统
3. 挤出机温度监控系统
4. 恒温箱、老化房温度监控系统
5. 机房环境监控系统
6. 波峰焊温度监控系统
6. 回流焊温度监控系统

资料参考网站:www.yokei.com

网友A:
ZIGBEE只能无线测温技术已经应用,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