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技术(高精度,免砝码标定)-美国哈帝(HARDY)仪表

楼主(2008-04-11):
(美国哈帝)称重传感器,仪表特点-高抗干扰振动,无砝码标定,高精度,故障智能诊断,支持任何通讯,内有SMM记忆卡
一、哈帝称重传感器特点-免砝码标定,高精度,免调角差,高防护.

哈帝称重传感器特性简介,请您查看!如果您需要更多的介绍请来电查询,谢谢!我们单只称重传感器的量程是10kg-90t之间的.
特性介绍(这里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详情请查看说明书):

1.实现无砝码标定,30秒完成称重系统的标定(采用美国军方C2®电子标定专利技术): 一键式标定(只需要在仪表按一下按钮,就标定好了),无须做任何其他工作,无需停机。 每个传感器都有内置的C2芯片,传感器的性能特征和所有原始测试参数被储存在一个内部记忆芯片中。哈帝仪表的C2注册标记,是经过检定的电子标定系统,它由内部芯片的参数和基准点来进行C2标定。
大吨位标定是个相对比较难的问题,哈帝产品的标定只需输入参考点(如果成为空就输零,有料可直接输入估计值)
2. 哈帝称重传感器精度非常高,静态精度能达到是1/10,000-1/20,000,动态能达到1/2,000以上。
3. 不锈钢的组件,匹配密封的负载传感器,是防尘防暴防腐防水的,有IP67/IP68的防护等级和FM的防爆认证。IP68防护等级的传感器可以放在水下一米使用,性能不受影响.

4.. 传感器安全过载是200%,极限过载达300%,传感器组件的自行修正。我们的称重传感器一般的协议都支持,无需调角差。比如:profibus、modbus TCP、DeviceNet、ControINET、OPC、Allen Bradley RIO特别不常用的要看每台仪表的情况而定,欢迎来信来电交流!!比如:我们最新的还支持Ethernet/IP,可以直接与笔记本或普通电脑通讯,设定参数和修改设定均可在电脑上完成。

二、哈帝称重仪表特点-高抗干扰振动,故障智能诊断,,免砝码标定,SMM记忆卡防暴,支持任何PLC通讯

(一).哈帝仪表HI4050称重控制器一款比较实用性的高抗振动,免砝码标定的称重控制仪表。几乎可以用于所有的工业称重领域。并且与所有的PLC进行通讯,可用于混料/配料,填料/缷料,重量计料位,检重,速率控制.
1、 显示精度可达1/40,000-1/50,000,内部分辨率达1:1000,000.能驱动8只350欧姆的传感器. RS232和以太网接口,内置网络浏览器,可接打印机或电脑.无需购买称重软件,直接在电脑上进行参数设置,可远程监控,组态,远传数据记录显示.
2、 C2®真正的免砝码电子标定技术-无需砝码标定,只需按下仪表按钮,30秒完成标定. 是一流的技术,您只需按一下按钮就会自动校准您的称重系统而无需放置砝码来校准(是通过传感器中的内置芯片来进行数字式标定)。
3、 WAVERSAVER®振动忽略专利-让您的称重读数在振动的情况下也能达到精确读数(不是滤波,是通过数字式的换算来自动忽略振动频率),采用美国军方技术,具有高抗振动功能可将振动忽略到0.25HZ以下,提供精确稳定的称重读数,能忽略工厂及称台周边的现场振动.
4、 仪表内配有1G内存SMM®记忆卡(可拆卸),存储各种工艺数据,并能拔下来插到电脑上进行读数. 当您需要更换新的仪表时,只要您拔下旧表背后上的SMM模块,插入到新表上,所有的数据都会自动下载到你的新表上,可以让你在更换新的仪表时不用对系统进行重新组态,校准和工艺设定,保护工艺信息免遭破坏。
5、 具有IT®专利-故障智能诊断功能. 可读出每只传感器的电压和重量信号. 系统内部诊断专家,它可以对系统中的任何一点和任何一个传感器进行诊断,因为我们的IT芯片是直接安装在接线盒里面,并内置有继电器,这样当我们需要进行IT诊断时,我们的接线盒芯片会发指令给继电器对每个传感器进行一一查看,并发出MV信号给仪表来进行系统诊断。Hardy的IT®技术能解决您在工矿中碰到的任何问题,它会诊断您的称重系统问题,持续监视您的称重系统,并通知您哪里出现了错误,大量节省了故障查找和检修的时间.
6、 仪表经过防爆认证,防爆等级:Class I, Division 2,Groups A、B、C、D,T4A.可选供电:AC:110-240VAC或DC:24VDC,单位可选g,kg,t,lb,lb/oz,ton.认证:CE,UL/CUL,NTEP,CB SCHEME,CLASSI DIVI 2.
7. 通讯选件有:Divcenet,Ethernet/IP,Remote I/O,Modbus TCP/IP ,Profibus,4路模拟量输出.

(二).哈帝仪表HI3030多台称控制器是一台可以监视和同时控制多达4台秤的具有很强适应性和世界一流水平的称重控制器。
具有HI4050同样的功能并且HI3030可对四台秤进行独立控制,同时显示读数,有以太网接口,内嵌网络浏览器,直接连接电脑.它能作为PLC,PC或DCS前台终端应用于例如液位,配料,装填,分配和重量核校,也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台秤或称重监视仪。通讯配置:RIO,Profibus,OPC, 模拟输出:4-20mA或1-5VDC,内置继电器输出,ControlNet, DeviceNet, Modbus.
(如果您需要更详细的资料,请来电)
联系方式:
销售工程师:林万飞
美国哈帝仪表公司中国总代理 Hardy Instruments Inc.
上海雅鑫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宝路103号自动化仪表城14号楼703室
电话(Tel):(8621)64940531-25
传真(Fax):(8621)64940531
手机(Mobile):15901855525
电邮(E-mail): linwanfei@sina.com
网址(Web):www.yaxinbi.com www.hardyinst.com

网友A:
对无砝码标定很感兴趣.

网友B:
静态精度是1/20000,动态1/2000以上,能达到???/

楼主:
我们的传感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达到的

楼主(2008-05-14):
请大家多多支持,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谢谢

楼主:
我的QQ空间里有详细的称重传感器(免砝码标定),高抗振动,故障智能诊断的称重仪表资料:http://user.qzone.qq.com/282683230.

大家多交流交流

网友C:
常规静态1/10,000,动态1/2000,

C2 第二代电子标定应该说是目前最先进的免砝码标定技术,1994年问世,1997年起hardy仪表所有的传感器和仪表都支持这个功能,其标定的精度要优于传统的砝码标定,并且操作简便,只要按一下按扭。

1/2000的动态精度得益与hardy仪表的另一项专利技术,waversaver,可以将现场的振动忽略到0.25Hz以下,在1秒内取得稳定的值,是美国的军事技术。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給我发邮件:tiger.hardy@gmail.com

网友D:
对称重传感器的无砝码标定技术很感兴趣,想多多了解

网友D:
请问你们的称重设备-无砝码标定技术和振动忽略技术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请问你们的称重设备-无砝码标定技术和振动忽略技术是如何实现的?

(1).哈帝的无砝码标定技术(C2技术):您只需按一下按钮就会自动校准您的称重系统而无需放置砝码来校准(是通过传感器中的内置芯片来进行数字式标定)。我们的C2芯片是预置在每个传感器中,每个传感器的特性曲线和理想直线都已经经过测试并储存C2在芯片中。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传感器的特性曲线都不一样。我们还对安装感应误差和环境感应误差也经过测试并储存在C2芯片中。然后我们又对每个传感器的特性曲线的每点进行了100%的标定并储存在芯片中,这样我们的传感器被安装在现场的时候,你只要在仪表中按一下C2标定按钮,我们传感器中的二根独立的C2数据线会和我们的称重仪表进行交流并进行数字式换算来实行数字式电子标定。

● 称重系统的电子校定。
● 让你立刻知道称重系统的机能完好性。
● 不需要从称重系统中移动活砝码。
● 不需要用沉重的砝码从称重系统上重复地搬上搬下来进行标定。
● 称重系统可以在安装后再进行 C2® 电子标定和操作校验。
(2)哈帝的振动忽略技术(WAVERSAVER):让您的称重读数在振动的情况下也能达到精确读数(不是滤波,是通过数字式的换算来自动忽略振动频率)。我们的振动忽略技术是引用我们美国的军事技术,我们把这个技术引入到我们的称重仪表中,目的是要把由于振动而引起的读数不稳定的问题给予彻底解决,从而达到一个稳定的称重读数。

迅速忽略工矿设备中的振动和生产过程中的振动,可把振动忽略到低于0.25 Hz,以提供稳定的称重读数。
● 过程控制中的振动通常会引起称重显示不稳定、不准确。
● 精确的称重可以改善产品批质量,消除产品的浪费

网友E:
对您所说的无砝码技术和抗振动技术很感兴趣

楼主:
如果你感兴趣或有需要请来电,或留下EMAIL,我会寄发相关资料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请问你们的称重设备-无砝码标定技术和振动忽略技术是如何实现的?

感兴趣的朋友请留下您的EMAIL或来电联系,谢谢支持

楼主(2008-07-23):
引用 网友B:
关于静态精度是1/20000,动态1/2000以上,能达到???/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您感兴趣请留下EMAIL或电话联系我

网友F:
对称重传感器的无砝码标定技术很感兴趣,想多多了解,请多多发表!谢谢! ;E-mail:mzjllzw@21cn.com

网友G:
对称重传感器的无砝码标定技术很感兴趣,想多多了解,请多多发表!谢谢!

楼主:
对:luting 关于对称重传感器的无砝码标定技术很感兴趣,想多多了解,请多多发表!谢谢! ;E-mail:mzjllzw@21cn.com
内容的回复:

资料已发,请注意查收!谢谢

楼主:
对:vevee 关于对称重传感器的无砝码标定技术很感兴趣,想多多了解,请多多发表!谢谢!
内容的回复:

常规静态1/10,000,动态1/2000,

C2 第二代电子标定应该说是目前最先进的免砝码标定技术,1994年问世,1997年起hardy仪表所有的传感器和仪表都支持这个功能,其标定的精度要优于传统的砝码标定,并且操作简便,只要按一下按扭。

1/2000的动态精度得益与hardy仪表的另一项专利技术,waversaver,可以将现场的振动忽略到0.25Hz以下,在1秒内取得稳定的值,是美国的军事技术。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給我发邮件:linwf23@sina.com

楼主:
对:vevee 关于对称重传感器的无砝码标定技术很感兴趣,想多多了解,请多多发表!谢谢!
内容的回复: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給我发邮件:linwf23@sina.com

楼主: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給我发邮件:linwf23@sina.com.QQ:282683230,或留下您的EMAIL:寄送您感兴趣的资料.

网友F:
如果使用中的相关仪表及传感器全部要换成贵公司的产品,有点不现实,如能部分改造可能性大些;

使用模拟传感器的数字称重控制模块,也能够将模拟秤改造升级为数字秤

一、 使用模拟传感器的数字秤
  中环XD-21SW数字称重控制模块能够在不改变用户原有使用的模拟传感器的情况下,采用数字分线盒,每个称重传感器采用独立的处理通道,将模拟电子秤升级改造成为数字电子秤。
  数字电子秤调整各称重传感器的角差时,在称重电脑的键盘上进行,简单可靠,一次完成。
在电子汽车衡运行期间,还能够在显示屏幕上同时显示出每一只传感器的承受的重量数据。
  因为称重信号线传输的数字信号,具有很好的抗干扰性能,所以秤台到磅房间信号线的允许长度至少能够达到1000-1500米。
  如果电子秤出现异常,直接在显示屏上,查看各传感器的运行状态以及数字称重模块的总体工作状态,就能直接找出故障源。
   使用模拟传感器的数字秤,关键部件--数字称重模块的使用环境温度范围为+80摂氏度- -40摂氏度。
   因此,中环XD-21SW数字秤在各种环境温度下都能够长期、可靠地运行。
  能够使用模拟传感器的中环XD-21SW数字电子汽车衡的称重性能虽然和传统使用数字传感器的数字秤使用效果完全一样,但模拟传感器和数子传感器在价格上相差甚远,便宜的太多。因此,性价比大大提高,尤其是售后服务时,更换传感器的费用就大幅减少了。
二、称重网络化
  除称重精度高外,能够将各自独立称重的多台汽车衡,组合构建成一个网络一体化称重的电子汽车衡称重大系统、对称重时各种作弊行为的有效监控和对称重环节严密的科学管理功能,这些都是中环XD-21SW电子汽车衡的主要特征。
例如 : 网络一体化称重的大系统称重功能,使的全厂所有的汽车衡(2 - 60台)实现网络一体化称重。同一称重车辆称毛重和皮重,可以不受限制的分别在厂内任意一台磅上进行。所有汽车衡的称重数据都集中存放在同一台称重服务器上,称重服务器又和办公楼的有关管理部门的计算机联网,实现了全厂所有电子汽车衡高效有序运行、网络监控和网上自动化管理。
三、特殊有效的防作弊功能
  自动实时识别称重车辆前轮或后轮压边称重做蔽行为的功能,使得称重车辆无论后轮压边还是前轮压边做蔽,称重完毕驶离秤台,称重系统就能够立刻发现其做蔽行为,并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相应的警示信息。
  防止称重压边做蔽的功能,还能实时发现某一只(或几只)称重传感器出现故障或其它原因造成的称重角差过大导致称重数据失准的故障,避免了由此给企业造成的损失。
这些对用户来说非常重要的,至今为止,国几乎任何其它电子汽车衡生产厂家目前还无法提供出的重要的功能,只是中环XD-21SW电子汽车衡重要功能的一部份。
四、网络视频监控功能
称重环节的视频监控分两部分 :
1、磅房
磅房部分全程计算机屏幕上为司称员提供连续的室外电子汽车衡前、后、两侧和上方等不同方位的1-4个监控画面,以便司称员能方便地从多个角度监视称重车辆,避免称重操作中的漏洞。
磅房监控显示由四个小画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大画面。每一小画具体显示的内容,由各摄象头所安装的位置确定。
2、办公楼(或远程)称重服务器
各电子汽车衡每完成一次称重操作,保存数据的同时,还通过网络把那一时刻的监控画面传送到服务器并在称重服务器上保存起来。对以往任何一台电子汽车衡的任何一次称重操作的监控画面,只要输入单据号,就能准确调出相应的监控画面,并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3、在办公楼称重服务器上,就能察看各磅连续的称重监控画面
在办公楼的汽车衡管理部门可以实时连续的查看任何一台汽车衡的1-4个监控画面,在远程就能监控每一称重车辆的称重过程。
五、价格合理,升级改造费用低
  使用具有先进管理理念、高科技含量、操作简便,可靠耐用的中环XD-21SW数字称重控制模块的中环XD-21SW数字式电子汽车衡,不但花费少,还因为使用的是模拟称重传感器,所以故障维护费用比传统数字秤低的多。
更加重要的是,由于用户在称重过程中,能够直接动态看到每一只传感器的受力重量数据,过去一些既使是称重专业人员也很难判断处理的故障,用户也能在屏幕上一目了然,轻送准确的看到故障传感器以及它的准确位置。
六、连接示意图

这个改造可能更适合广大客户!

网友H: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楼主:
美国哈帝称重(传感器,仪表)系统特点-高精度(静态系统精度1/10,000,动态1/2,000),无砝码标定(C2电子标定专利,一键式电子标定,只需按下仪表按钮即可完成称重系统标定),高抗干扰振动(WAVERSAVER专利技术,可把振动忽略到0.25HZ以下,确保动态情况下,精度达到1/2000),故障智能诊断(IT专利技术),SMM记忆卡,支持任何PLC通讯!

一.美国哈帝称重传感器特色简介:

●悬臂梁,柱式,S型结构,不锈钢材质,密封焊接,内置C2芯片
●精度:静态系统精度1/0,000以上,动态1/2,000以上。
●免砝码标定功能(C2电子标定专利技术):-配合使用哈帝的称重仪表可实现无砝码标定功能,30秒完成称重系统的标定,一键式标定(只需要在仪表按一下按钮,就标定好了),无须做任何其他工作.
●防护等级:IP68,防爆:FM防爆认证和NTEP认证
●过载:安全过载是200%,极限过载达300%,安装简单,传感器组件的自行修正,无需调角差。
●量程:20KG……90T之间。
●高精度、低飘移、强化密封防尘设计、性能稳定,可靠性高,产品耐用。
● 适合各种工业称重

二.美国哈帝称重显示控制器特色简介:

1) HI4050单台称重控制器/HI3030多台称称称重仪表/HI2110多功能称重显示器:应用于检重称,混料/配料,填料/缷料,以重量计料位,速率监控

●HI3030高精度高灵敏度称重控制器:可以同时监控多达4套称重系统.可实现联网,PLC解决方案,独立控制系统,报警设置等,它能作为PLC,PC或DCS前台终端应用于例如液 位,配料,装填,分配和重量核校,也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台秤或称重监视仪.通讯配置:RIO,Profibus,OPC, 模拟输出:4-20mA或1-5VDC,内置继电器输出,ControlNet, DeviceNet, Modbus.
●HI2110 称重显示器:高精度数字称重显示,提供本地显示,LCD显示, 屏显分辨率 1:985,000(3V/V 传感器), 内部分辨率 1:1,048,000精度:0.0015%(非线性情况下),并作为一个到PLC和DCS系统前端.称重数据可以经由一个通讯通道来输出,包括Allen-Bradley远程I/O,Profibus, 模拟信号和BCD输出。可输出净重,毛重,变换率, 总值或峰值重量.
●以哈帝仪表HI4050称重控制器为例简单介绍一下哈帝称重仪表的特色:

1.HI4050是一款比较实用性的高抗振动,免砝码标定的称重控制仪表:几乎可以用于所有的工业称重领域,不仅能用作独立的控制系统,也可作为控制系统的前端设备,传送重量资料到PLC,PC或DCS系统,可用于混料/配料,填料/缷料,重量计料位,检重,速率控制.
2.LCD显示:显示精度可达1/40,000-1/50,000,内部分辨率达1:1048,000.
3.內嵌web server网络浏览器,可通过以太网参数设置:直接在电脑上进行参数设置,并可连接打印机或远传数据显示,远程监控,组态 无需称重软件.
4.C2免砝码标定专利功能:一键式标定,无需做任何其它工作.无需放置砝码来校准(是通过传感器中的内置芯片来进行数字式标定).大吨位标定是个相对比较难的问题 ,哈 帝帮您解决这些问题.
5.WAVERSAVER振动忽略专利功能:把振动忽略到0.25HZ,(不是滤波,是通过数字式的换算来自动忽略振动频率),采用美国军方技术,使称重系统可在动态情况下达到1/2000精度,仪表读数稳定 .
6.IT故障智能诊断专利功能:可读出每只传感器的电压和重量信号. 系统内部诊断专家,它可以对系统中的任何一点和任何一个传感器进行诊断,它会诊断您的称重系统问题,持续监视您的称重系统,并通知您哪里出现了错误,大量节省了故障查找和检修的时间.
7.内置1G内存SMM记忆存储卡(可拆卸):存储各种工艺数据,并能拔下来插到电脑上进行读数. 当您需要更换新的仪表时,只要您拔下旧表背后上的SMM模块,插入到新表上,所有的数据都会自动下载到你的新表上,可以让你在更换新的仪表时不用对系统进行重新组态,校准和工艺设定,保护工艺信息免遭破坏。
8.RS232串口通讯: (可选哈帝HI2151/30WC称重仪表有485,422串口通讯)
9.可选DeviceNet,Ethernet/IP,AB Remote I/O,四路模拟量,Modbus TCP/IP,Profibus等通讯
10.防爆等级:Class I, Division 2, Groups A,B,C,D, T4A
11.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玻璃,化工,医药等诸多工业领域

哈帝仪表公司中国总代理上海雅鑫比公司
联系人: 林万飞
电话:(8621)64940531-25
传真:021-64940513
E-mail: linwf23@sina.com
网址:中文:www.yaxinbi.com;英文:www.hardyinst.com .

楼主:
对:shmkyd021 关于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传真:021-54891600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内容的回复:

老兄,你信息好像发错地方了吧

楼主:
请大家留下您的地址或EMAIL,寄送您感兴趣的资料!

楼主(2008-08-22):
另外注明您的姓名,不然寄送资料不好查收!

楼主:
对:luting 关于

如果使用中的相关仪表及传感器全部要换成贵公司的产品,有点不现实,如能部分改造可能性大些;

使用模拟传感器的数字称重控制模块,也能够将模拟秤改造升级为数字秤

一、 使用模拟传感器的数字秤
  中环XD-21SW数字称重控制模块能够在不改变用户原有使用的模拟传感器的情况下,采用数字分线盒,每个称重传感器采用独立的处理通道,将模拟电子秤升级改造成为数字电子秤。
  数字电子秤调整各称重传感器的角差时,在称重电脑的键盘上进行,简单可靠,一次完成。
在电子汽车衡运行期间,还能够在显示屏幕上同时显示出每一只传感器的承受的重量数据。
  因为称重信号线传输的数字信号,具有很好的抗干扰性能,所以秤台到磅房间信号线的允许长度至少能够达到1000-1500米。
  如果电子秤出现异常,直接在显示屏上,查看各传感器的运行状态以及数字称重模块的总体工作状态,就能直接找出故障源。
   使用模拟传感器的数字秤,关键部件--数字称重模块的使用环境温度范围为+80摂氏度- -40摂氏度。
   因此,中环XD-21SW数字秤在各种环境温度下都能够长期、可靠地运行。
  能够使用模拟传感器的中环XD-21SW数字电子汽车衡的称重性能虽然和传统使用数字传感器的数字秤使用效果完全一样,但模拟传感器和数子传感器在价格上相差甚远,便宜的太多。因此,性价比大大提高,尤其是售后服务时,更换传感器的费用就大幅减少了。
二、称重网络化
  除称重精度高外,能够将各自独立称重的多台汽车衡,组合构建成一个网络一体化称重的电子汽车衡称重大系统、对称重时各种作弊行为的有效监控和对称重环节严密的科学管理功能,这些都是中环XD-21SW电子汽车衡的主要特征。
例如 : 网络一体化称重的大系统称重功能,使的全厂所有的汽车衡(2 - 60台)实现网络一体化称重。同一称重车辆称毛重和皮重,可以不受限制的分别在厂内任意一台磅上进行。所有汽车衡的称重数据都集中存放在同一台称重服务器上,称重服务器又和办公楼的有关管理部门的计算机联网,实现了全厂所有电子汽车衡高效有序运行、网络监控和网上自动化管理。
三、特殊有效的防作弊功能
  自动实时识别称重车辆前轮或后轮压边称重做蔽行为的功能,使得称重车辆无论后轮压边还是前轮压边做蔽,称重完毕驶离秤台,称重系统就能够立刻发现其做蔽行为,并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相应的警示信息。
  防止称重压边做蔽的功能,还能实时发现某一只(或几只)称重传感器出现故障或其它原因造成的称重角差过大导致称重数据失准的故障,避免了由此给企业造成的损失。
这些对用户来说非常重要的,至今为止,国几乎任何其它电子汽车衡生产厂家目前还无法提供出的重要的功能,只是中环XD-21SW电子汽车衡重要功能的一部份。
四、网络视频监控功能
称重环节的视频监控分两部分 :
1、磅房
磅房部分全程计算机屏幕上为司称员提供连续的室外电子汽车衡前、后、两侧和上方等不同方位的1-4个监控画面,以便司称员能方便地从多个角度监视称重车辆,避免称重操作中的漏洞。
磅房监控显示由四个小画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大画面。每一小画具体显示的内容,由各摄象头所安装的位置确定。
2、办公楼(或远程)称重服务器
各电子汽车衡每完成一次称重操作,保存数据的同时,还通过网络把那一时刻的监控画面传送到服务器并在称重服务器上保存起来。对以往任何一台电子汽车衡的任何一次称重操作的监控画面,只要输入单据号,就能准确调出相应的监控画面,并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3、在办公楼称重服务器上,就能察看各磅连续的称重监控画面
在办公楼的汽车衡管理部门可以实时连续的查看任何一台汽车衡的1-4个监控画面,在远程就能监控每一称重车辆的称重过程。
五、价格合理,升级改造费用低
  使用具有先进管理理念、高科技含量、操作简便,可靠耐用的中环XD-21SW数字称重控制模块的中环XD-21SW数字式电子汽车衡,不但花费少,还因为使用的是模拟称重传感器,所以故障维护费用比传统数字秤低的多。
更加重要的是,由于用户在称重过程中,能够直接动态看到每一只传感器的受力重量数据,过去一些既使是称重专业人员也很难判断处理的故障,用户也能在屏幕上一目了然,轻送准确的看到故障传感器以及它的准确位置。
六、连接示意图

这个改造可能更适合广大客户!

内容的回复:请写清楚详细地址,以确保正常发送谢谢!另外,也可以索取张力传感器/控制器,振动监视设备的资料 linwf23@sina.com

楼主:
对:联系人 关于对您所说的无砝码技术和抗振动技术很感兴趣 内容的回复:感兴趣的朋友请写清楚详细地址,以确保资料正常发送谢谢!另外,也可以索取张力传感器/控制器,振动监视设备的资料 linwf23@sina.com

楼主:
对:DCS PLC 变频仪表电气 关于

工控人生 QQ群号:68336547    欢迎大家一起畅谈工控人生,分享你的工控经验~··

内容的回复:知道了,谢谢!

网友I(2010-07-05):
100kg传感器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J(2010-11-06):
很长见识 谢谢了 myg07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