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载保护器要更换吗?

楼主(2008-04-11):
我的电机是7。5KW的,现在用的过载保护器是12-18A的,

现在用的电压是AC380V,3相;现在要改成AC220 ,3相,

接法要怎么样改,然后过载保护器要不要更换呢?

网友A:
这还是一个基础应用问题;

 星型接法时: 线电压=1.732*相电压      线电流=相电流

三角型接法时:线电压=相电压               线电流=1.732*相电流

你说,你的问题应该怎么改?

楼主:
请大哥明点,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B:
如果你原来是星型接法

那么,换为220v电源后,电动机要改为三角型接法,这样可以保持功率不变,可以正常带动原来的负载,不过电流变大了1.7倍,要换过载保护器的

如果你原来是三角型接法

那么换为220v电源后,接法不变,不过功率变小为原来的3分之1,有可能带不动原来的负载了,电动机还可能存在发热等不良因素,不建议使用

楼主:
<那么,换为220v电源后,电动机要改为三角型接法,这样可以保持功率不变,可以正常带动原来的负载,不过电流变大了1.7倍>

电流变大了1.7倍,为什么会变大了呢,我被老大骂了,我说不要换,不会变大电流,他不信,因为接380V时是星型接法,相电压为380/1.732,电流等于220V时三角型接法的电流,所以我认为不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