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VT210SA/110KW故障

楼主(2008-04-11):
有一台明电舍VT210SA变频器110KW,上电运行显示正常输出频率,但是没有输出,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该机放在仓库3年未用,拿出来就这样了,麻烦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一般来说三年不用应先给低压充电以激活电容

2.再检查控制地是否在你操作的盘(或端子)上

3.再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最后才能怀疑变频器是否驱动电源或逆变模块有问题

其他不清可打电话13472464416交流

网友B:
估计是输出模块坏了,可资询021-5107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