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里能做顺序控制吗

楼主(2008-04-11):
我想在WINCC里通过点一个按钮实现一段比较复杂的顺序控制,需要编一段程序的,不知能行吗,该怎么做,谢谢了啊

网友A:
能啊,就是计算机可比PLC强大多了,高级语言及组态软件(国产除外)可比梯形图,语句表,功能块,ST语言功能强大多了 任何PLC上能实现的功能,PC上都能实现,前提是不考虑稳定性

网友B:
可以做个全局脚本,用C和VBS都可以

网友C:
大家说的内容很空洞,能说的具体一些吗?

网友C:
你可以把要实现的任务写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能编出VB或者C脚本,都说上位机能实现任何下位机的功能,都有谁可以想到做到?

网友D:
你可以先用梯形图编辑程序,然后在画面中用C动作编辑按钮

网友E(2008-12-17):
什么热有这样的 想法 真是太强了

网友F:
可以的,要知道都支持高级语言编程的哦,只要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