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问DSC哪儿家作的好,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哪儿,如何了解相关的知识

楼主(2008-04-11):
请问DSC哪儿家作的好,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哪儿,如何了解相关的知识?请多赐教。

网友A:
DCS系统的好与坏关键有四个方面,第一:硬件是不是经常损坏,如果经常损坏的即使软件在好这样的系统也不能选的.第二:系统是不是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的,如果抗干扰能力不好会造成停机停炉的. 第三:要看看能不能在线修改的.如果没有这种功能硬件在好也不能做为首选的.第四:要看系统是不是容易死机.具我了解浙大,和利时在山东的一些电厂死机比例比较多的.

网友B:
如此看来新航智的系统倒是都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