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流水线系统
保险电阻?????

楼主(2008-04-11):
大家好,这个烧掉的是一个驱动器上面的元件,请问这个是保险电阻吗?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用普通的电阻可以替换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啊。请教请教拉

网友A:
看起来应该是保险电阻,功能类似熔断丝,但它还有小阻值的电阻,主要是限定负载电流,可以找熔断丝代替,如果找的到器件参数最好了。

网友B:
我看到上面的型号都说明得很清楚,买不到吗。

网友C:
买个相同型号的元件替换,另外查一下烧坏的原因,是否后面的元件有问题导致过流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