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40面板显示的频率怎么和控制器上频率不一致?

楼主(2008-04-11):
做恒压供水系统,调试的时候,利用电位器当远传压力表给恒压控制器信号,然后通过控制器来给变频器电压变化信号,

控制器的频率给定端接F740的2和5,现在面板上的频率老是和恒压控制器上的频率不一致,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使用的是5V还是10V?

楼主:
控制器上用的是10V,然后变频器的P73不会调,不知道几伏。。。

网友A:
变频器的P73的值模拟量默认端口2为1输入0-5V,你把P73调到0试试。

楼主:
谢谢动力勇!

P73里面有1到十几,分别代表几伏?

网友A:
自己参考吧,建议你到资助资料库下载F700系列变频器的应用篇说明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