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

楼主(2008-04-11):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压力变送器中表压是否能够替代绝压的呢?

网友A:
压力变送器从一般意义上往往指压力变送器和差压变送器,主要由测压元件传感器、测量电路和过程连接件等组成。它能将接收的气体、液体等压力信号转变成标准的电流电压信号(4~20mADC),以供给指示报警仪、记录仪、调节器等二次仪表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节。
压力变送器根据测压范围可分成一般压力变送器(0.001MPa~20MP3)和微差压变送器(0~1.5kPa)两种。

其原理大致是:
将水压这种压力的力学信号 转变成 电压或电流(一般是0-5V或者4-20mA) 这样的电子信号
压力和电压或电流 大小成线性关系,一般是正比关系
所以,变送器输出的电压或电流 随压力增大而增大

楼主:
谢谢!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认为绝压和表压是不能替代,我想做个实验,所以来请教大家,说说看法,给给意见

网友B:
你的变送器是压力变送器若校验也一相应表压量程范围,测量绝压也要用绝压变送器在用相应量程的绝压校验过再投入使用.

网友C(2008-05-20):
P绝 = P表 + 大气压

测量绝对压力的仪表称为绝压表。对于普通的工业压力表测量的都是表压值,也就是绝对压力与大气压的压差值。当绝对压力大于大气压值时测得的表压值为正值,称为正表压;当绝对压力小于大气压值时测得的表压值为负值,称为负表压,即真空度。测量真空度的仪表称为真空表。
可以用转换器啊,021-58998739

网友D:
1楼所说言之有理…………

网友E(2008-08-01):
其实说P绝 = P表 + 大气压 只是个绝对理想的状态。因为p绝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只能计算它的近似直。有问题可以登陆www.exsaf.com .这是国内做压力变送器比较专业的一家公司。

网友F:
可以替代绝压,不过用前要先调零

网友G:
帅克懂得真是不少,很专业,虽然不拘小节,但是依然支持

网友H(2008-11-26):
不能   绝压产品有的特性

网友I:
集思广益!  学习学习!

网友J:
所测信号+100KPA 就是绝压

网友K:
把压力变送器比做小姐,哈哈,不太形象。

网友L(2009-10-23):
压力标题变送器 厂价:260元 电话:0551—5666462
我公司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欢迎来电咨询!
合肥科恒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以及智能仪表,流量计研发和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齐全,实力雄厚,产品通过欧盟体系CE认证,获得3A信用企业评定,产品取得船旗社认证!为了回馈广大用户对我公司的厚爱,现在对本公司生产的KH801压力变送器,实行特别优惠价:260元,质量保证,服务保证!诚信走天下!为用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优良产品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公司主页:www。Hfkeheng。com
咨询电话:0551—5666460,5666461,5666462,5666463,5666469

网友M:
晕,260块钱的压力变送器谁敢用啊???便宜的也太离谱了吧?壳体是塑料的???

网友N(2009-11-24):
像川仪的EJA系列,罗斯蒙特,霍尼韦尔,ABB。。。厦门安东电子的3351系列智能电容式压力/差压变送器 和扩散硅压力(或者负压,绝压)变送器,还是比较好用的,价格也不那么贵。

网友I:
压力变送器  做的人可真多啊 !

 我也做 15004049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