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S7-300

楼主(2008-04-11):
请问:在一台PC上安装S7-300与WINCC后,WINCC与S7300的工程可以直接通讯吗,我同时安装了PLCSIM

网友A:
可以连接模拟,但是有一些设置要做 ,具体咨询西门子工程师

网友B:
可以

step7打开模拟器

wincc中变量剪切到mpi

楼主:
先谢,我试试,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C:
可以,WINCC可以做到与STEP7的无缝链接

网友D(2008-12-17):
可以    不过不是 切到 MPI

网友E:
可一 两头的MPI地址要一样  就行了。不需要别的设置

网友F:
应该可以的,不过谁能说下正确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