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郁闷,电从那里来

楼主(2008-04-11):
厂里有几台打包机漏电,用表测对地电压120多伏,把电源火线和零线对调了,用表测就只有50多伏这个电从那里来的呢难道是感应电?为什么火线和零线对调电压就降低了呢?

网友A:
对地电阻不一样,故障在碳刷处.

楼主:
原来这个电是感应电没法处理的,只有接根接地接起.

网友B:
可能是加热热电偶的问题!

网友C:
国产的设备都有轻微的漏电,包括笔记本电脑,那天有个同事新买的七喜笔记本,让我装驱动,手不小心碰到USB接口的金属,电的我不轻,可以我的DELL怎么摸都没有事,

网友D:
为了安全,都要安装地线

网友E:
TO :他山石
国产的都漏电?中国人没有那么笨吧?

网友F:
国产的都漏电?标准不一样,责任心也不一样.
报酬低了,漏点电在所难免!

网友G:
漏电感应电都有可能的,接好地吧,如不跳闸应该还是没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