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变压器的容量选择开关?高手请进

楼主(2008-04-11):
我想为变压器选择一个开关(断路器)!即开关的容量应为多少安?

已知变压器容量1600KVA!应配的开关是( )A?

用什么公式?谢谢!

网友A:
名牌上有电流多少安.

网友B:
铭牌电流应该在2300A左右,此开关建议使用多功能开关。

网友C:
2500A开关-------------------------到电器商店老板就告诉你了

网友C:
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网友D:
建议用ME3200,或DW173200,因为有过流可能!

网友D:
1600KVA/380/1.73=额定电流

网友D:
计算与实际有5%的差《+—》,因生产厂家数据不同,数据也不同!

网友E:
我们这供电局要求统一定作指定产品,你们能自己装,通得过审验吗?

网友F:
建议选用2500A 万能断路器,要省钱的话就买DW15-2500的比较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