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参数问题

楼主(2008-04-11):
最近做了 一个 项目 ,为了节约成本用户要求 用 一 台变频器拖动3台不 同工况下 的 电机 ,电机的 型号为:两台30KW 750rpm ;一台30KW 1000rpm的 电机 具体 变频器参数怎么设置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

楼主:
我们 用的 是西门子变频器 6se70系列

网友A:
看看我们的产品:3SINV软切换控制器

1.功能与用途
3SINV软切换控制器基于变频输出与工频电压矢量跟踪原理,以工业级MUC为控制核心,准确捕捉变频输出电压与工频电压的同步点,完成感应电动机由变频运行切换至工频运行。3SINV广泛应用于供水、送风、供暖等需要将交流感应电动机从变频运行无扰切换至工频运行工作场合。.
2 技术参数
1)工作电压:165~256VAC,50~60Hz
2)额定功耗:5W
3)输出形式:节点输出,容量220V/0。3A
4)工作温度:0~40℃
5)相对湿度:90%(不结露)
3.工作原理
随着交流变频器技术的发展,在多电机拖动场合中变频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除了变频器优良的起动性能之外,交流变频器技术使得目标量的连续调控更加便捷。因此,工程技术人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拖多”技术方案,即由一台变频器分步拖动多台电机,既解决了电机平稳起动问题,又解决了目标量连续调控,不但提高了系统的运行品质,而且大幅度降低了系统的制造成本。
      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或来电垂询!

                                                                                                    北京天工科控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www.bjtgkk.cn  010-62958952

网友B:
   “准确捕捉变频输出电压与工频电压的同步点,完成感应电动机由变频运行切换至工频运行。”

1、“准确捕捉变频输出电压与工频电压的同步点”,是技术欺骗,没有这个“点”的存在!

2、实现变频、工频切换不需要什么检测,,也不可能有什么检测,只要掌握好通、断的节奏,就能够顺利地实现切换;

网友C:
你的三台电机参数不一样啊,很难实现一拖三的.

网友D:
如果3台电机是同时比例传动,可以实现1带3。

网友B:
    “用 一 台变频器拖动3台不 同工况下 的 电机 ”

1、这三台不同工况下的电机,必须不同时分时段工作可以;

2、如果这三台不同工况下的电机,同时工作用一台变频器不可能!

网友D:
可以实现1带3

50Hz时,2台电机速度=750,另一台速度=1000(同步速度)

25Hz时,2台电机速度=375,另一台速度=500

……

不过,只能采用V/F控制方式。

楼主:
我也看了变频器的有关资料~~是不是和电机数据组有关系!!虽然电机的参数不一样可以通过设置电机参数分组控制!!!我们要控制的电机就是不同时分时段工作的!!

网友E:
这个有点难度,我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