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的问题

楼主(2008-04-11):
我处用的一台14SS PLC用了两三个月后发现一个输出点无输出时也导通,应该是输出继电器触点粘连了。其输出控制的是一个电磁气阀,DC24V的,功率应该是很小的,分析发现输出回路有短路现象,但DC24v是开关电源提供的,一旦短路是有短路保护的,为什么还是会烧输出继电器的触点呢?

网友A:
短路时电流大造成的,最好通过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时电流大造成的,最好通过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

还可以加保险

网友C:
2楼说的正确加个中间继电器转一下就行了。你还可以加个触点,一个点输出电流是有限的当然要烧来粘起了。

网友D:
不管加不加中间继电器,最重要的是在电磁气阀并联1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E:
加保险 ,在电磁气阀并联1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F:
加中间继电器是最稳妥的办法,在阀的线圈并联二极管只是解决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时才使用的方法.

网友G:
看看大家说的都对吧,隔离是最主要的

网友H:
还是隔离一下比较好,一般就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I:
加中间继电器过渡较稳妥

网友J:
用中间继电器,也是感性元件,当电压从24V降到为0时,有1个很大的反峰电压(约80V),有些PLC可能会有问题,最好是并联个反向二极管来消除反峰电压较好。

楼主:
几瓦的负载再加中继有点事了。现在加了保险丝。

楼主:
没办法只好在输出COM端加上保险丝保护。本来想开关电源有短路保护的,就没用保险丝,损失大了,烧坏了输出继电器!

网友K:
你说的问题我也遇见过,增加一个线圈电阻比较大的中间继电器即可。

网友L:
PLC输出点在只有柜内配线时可直接连接,柜内线路和负载短路的机会小;有柜外负载就一定要加继电器隔离,防止线路、负载短路损坏PLC内部继电器或晶体管;另外,直流电源要加续流二极管,交流电源要加阻容吸收回路,可减小继电器触点的火花或抑制加在输出晶体管的过电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PLC输出点在只有柜内配线时可直接连接,柜内线路和负载短路的机会小;有柜外负载就一定要加继电器隔离,防止线路、负载短路损坏PLC内部继电器或晶体管;另外,直流电源要加续流二极管,交流电源要加阻容吸收回路,可减小继电器触点的火花或抑制加在输出晶体管的过电压。

网友N:
DC24v开关电源,短路很大的,要在COM串联保险

网友O:
要怎样选择二极管或阻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瓦的负载再加中继有点事了。现在加了保险丝。

不是事不事的问题

网友P:
所有的保护不一定能绝对的可以保护得好,好比一个漏电开关,有人被电死了还不是一样不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