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小车在不按启动时碰到限位不会自己启动?

楼主(2008-04-11):
怎样让小车在不按启动时碰到限位不会自己启动?

网友A:
能说明白点不,不清楚什么意思

网友:
将限位和按钮串起来三

网友B:
把限位开关与小车启动的接触器的常开串起来,这样小车不起运,限位开关碰到也不影响小车了。

网友:
没有看后面的。。。制动部分了。。。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就是当小车在最左边时,一上电,虽然触发了左边的限位,但是没有按下开始也是无法右行的。同样,假如在右边,即使触发了右边限位,一上电也是无法左行。。。因此只需要串连就是了。。。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E:
左限串右行 右限串左行

左右限位都串启动

网友:
串启动??串启动的常闭还是常开??貌似都不行吧。

串常闭,上电就跑。串常开。启动后的运动中无法自动转向。

网友E:
串常开,按下启动:在左限位,往右走.
                              在右限位,往左走.

对吗.

网友F:
不允许自动往返把,可以编手动方式,碰限位只停止!

网友G:
支持8楼的意见!lrj

网友H:
这样的问题也搞上来,不明白现在的电工哦

楼主:
楼上的你这话说的好像不太中听吧,你很能是吧?首先你会不会还不好说,其次我不是电工我只是觉得好玩弄来看看.总之你这人很不厚道.

楼主:
对:中央战车关于

不允许自动往返把,可以编手动方式,碰限位只停止!

内容的回复:这个不是用在设备上的我只是想改成那样的效果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
对:中央战车关于

不允许自动往返把,可以编手动方式,碰限位只停止!

首先问下:楼主,我们的建议,你试验哪个是可行的。

其次问下:我看了楼主的其他帖子。楼主不是电工,那是设计开发人员??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好奇。

内容的回复:这个不是用在设备上的我只是想改成那样的效果而已

楼主:
我是学工程管理的,我不是电工也不是搞开发的技术人员.去年看到重大廖老师的一个实验题{自动往返小车控制}觉得好玩所以想自己试试.后来发现小车在不按启动的情况下碰到限位也会启动<为了自动往返并联了限位>我想试试能否搞成不按启动碰到限位小车不会启动,仅此而已.谢谢

网友:
哦···明白了。。。纯研讨性质的问题一般比较难有最终的答案。。一个学工程管理的积分18**。。。也算强了。。。。。。

楼主:
才疏学浅很难想出个好办法来啊,楼上好几位都只说了两个字简单,让我汗颜啊.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J:
试过步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