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东芝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11):
各位大虾:

东芝变频器VF-A7系列的,现在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在频率给定和启动方式均用键盘(操作面板)控制的时候,变频器没有问题,能正常开启和停止,一切都是按照设置参数运行。

但是将指令模式改成端子输入有效的和速度指令由VI/II输入有效的时候,短接F与CC或者是R与CC,均无反应,当把指令模式改成键盘有效的时候,速度指令不边的情况下,变频器能正常启动和停止,一切都是按照设置参数运行。

想请教各位大虾,究竟是那出了问题,才导致指令模式改成端子输入有效不能用呢?谢谢!

楼主:
是不是需要改变一下什么参数啊?因为这台变频器一直是没有用过的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更改了一下参数以后,正常了!谢谢各位!更改是F103的参数,把它设置为2就好了!

楼主(2008-05-31):
最后查证了,还不是更改参数的问题,原来是小日本把销售到欧洲去的东西,错误的卖的中国来了,具体的原因是逻辑输入的有关,可能欧洲那边采用的是负逻辑,而在我们中国采用的都是正逻辑,把里面的一个切换开关转换到正逻辑输入有效后,故障解除!呵呵!真是学到了点东西!小日本人实在是太坏了,就知道欺负我们中国人没有知识水平!

网友A:
首先声明:我不是替日本产品说话,我没什么好感。日系的变频器和欧美系的变频器一些逻辑是反的。

楼主:
好象所有的产品当中,只有欧美取的是负逻辑,而在亚洲,好象都是取正逻辑的吧!我好象在那看过!

网友B(2008-07-05):
liqian Xliqian
积分:128
帖子:17注册时间:2002-10-13 13:50:00 4楼 回复时间:2008-6-27 8:53:09 首先声明:我不是替日本产品说话,我没什么好感。日系的变频器和欧美系的变频器一些逻辑是反的。

你不知道很多Schneider 变频上面都是打着MADE  IN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