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施耐德变频器这两条参数代表什么

楼主(2008-04-11):
#32770 是启动

#32768和#32896 都是停止,但这两个停止有什么区别

#16384  这个是代表什么?

施耐德 Altivar58 的变频器。 PLC也是施耐德 140系列 CPU是 140CPU11303 使用的是Modbus + 通讯

现在使用的变频出现一种情况,现场可以控制打到集控上位机不能控制。但现场运行的频率又可以返回上位机上显示。

后面发现是热备站抢主站的通讯信息让变频器收不到变频信号。

但还是要各位请教控制变频器这个数字代表的意思。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这点先说明下。然后变频器和上位机的控制采用的是何种通讯??分别如何设定的???

网友A:
你变频器的型号等什么东西都没有说,怎么控制的!说清楚了以后才好解决问题啊!

楼主:
用的是施耐德 Altivar58   的变频器。        PLC也是施耐德 140系列  CPU是 140CPU11303 使用的是Modbus + 通讯

楼主:
麻烦告诉一下.ytm

楼主:
麻烦告诉一下.ytm ytm

网友B:
我这有一个ATV71的通讯手册,不知道通用不,要的话联系我,wzdkelong-888@163.com,或者打400-8101315跟他们客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