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PLC与计算机连接不上。

楼主(2008-04-11):
今天作了一根编程电缆,怎么给plc连不上,我用的编程软件是:PL7-07-DEFAULT.

PLC是:TWDLCAA24DRF.施奈德的。

清高手指点。编程软件是从网上下的,编程电缆是自己做的。八针公头的1,2端。与D字母头的1,2段相连。

谢谢。
谁能提供编程软件吗?

网友A:
软件应使用TwidoSoft,目前网上可以下载到V3.5中文版;编程电缆需要经过RS232/485的转换,论坛里已经有很多的讨论贴了

网友B:
软件应使用TwidoSoft
用以太网通讯试试看

楼主:
刚才又下了一个软件,TWIDOSOFT,还是连不上。

等待指点。

谢谢。
我有RS232/422不知道能用不。

用八针公头的1,2端。与D字母头的1,2段相连。然后连接计算机与plc不知道能行不。

谢谢帮助。

网友C:
呵呵,我用的pl7软件连接tsx3721怎么也连接不上,而且跟gt2220的触摸屏也连不上,折腾两天了,郁闷,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C:
我有tsxpcx3030-c的手册。里面有针脚定义和连接图,需要的话我发给你你照着做,还有驱动程序下载连接:http://download.telemecanique.com/C1257241006DE82C/all/C125713F005265E2C12573B100329443?OpenDocument&L=EN

楼主:
我需要,yuanquan12345@sina.com

谢谢。

楼主:
燕子1979,能帮忙吗?

楼主:
TWDLCAA24DRF.施奈德的。

他的编程电缆从哪里能买到。

网友D(2008-06-08):
你可以试一下concep2.5编程软件

楼主:
今天买了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作了根编程电缆与PLC连接后提示:
程序级别不被TWIDOSOFT3。2管理。
请大家指点什么原因。
急需帮助,谢谢。
是设密码了吗?

网友E:
会不会是没有把编程电缆tsxpcx1031-c上的号码拨到2啊?还有com口要选对,要知道是com1还是com2。只要这个没问题,用twidosoft肯定可以连的上的

网友F(2010-02-22):
那位大师有施耐德TWDLCAA24DRF编程线图请指教 谢谢  QQ781569736

楼主:
将你的要求说清楚。。。。。。。。。

网友G:
别太抠!买一条编程电缆,也就几十元!

网友H(2010-04-09):
因我厂有台 120挤塑机 显示屏上参数显示有点问题了:目前是Modicon TSX Micro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与MAGELis系列触摸屏连接,现在设备可以正常启动,调速,及停止。可问题是:在正常开机后实际的螺杆电流值,牵引的实际速度值、电流值触摸屏上都不会显示出来,数值始终为零,我想把电脑与PLC联机后看看点。请教大侠指点!!故障可能原因。  谢谢了, 盼待 回复!!

网友H:
请高手们指点:编程软件 Twidosoft V3.2 forPC 能与 Modicon TSX Micro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连接上吗?若能应该用何种通讯电缆?  谢谢了,盼待回复!!

网友I:
有现成的电缆

需要可以联系

www.ytleader.cn

网友J(2011-11-27):
程序级别不被TWIDOSOFT3。2管理。
请大家指点什么原因。

网友K(2012-11-10):
引用 网友L:
程序级别不被TWIDOSOFT3。2管理。 请大家指点什么原因。

网友M(2013-11-07):
对: 喜欢 弄弄PLC
请高手们指点:编程软件 Twidosoft V3.2 ...
内容的回复!
用PL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