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中,DI数据类型怎么转换成I啊?

楼主(2008-04-11):
西门子300中,DI数据类型怎么转换成I啊?

网友A:
"西门子300中,DI数据类型怎么转换???????????????????成I啊? "

网友B:
你说的是背景数据块?

网友C:
双整数DINT.....................?

网友D:
你把di送给比如v100.0,再把vb100转化成整数不就行了。

网友E:
没看到对我有用的东东,走了

楼主:
我说的是把双整形转换成整形数,比如,把MD20  转换到MW30里面

西门子300中

网友F:
没明白,下次再来看看

网友G:
指令中只有整数转换为双整数的,而没有双整数转换为整数的.

网友H:
取后十六位
L  mw 22
T  mw 30

网友I:
楼主要说明白一点,大家才好帮你呀

网友J(2008-12-17):
呵呵,全部的指令都在那里了,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K:
如果数据没有超出I的范围,直接读取就可以了,比如

L 30

T MD30

L MW30

T MW 40

MW40的结果就是30

超出I的范围数据当然就不能这样用了

网友L:
说不明白

别人就不明白

你就再也不会明白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如果数据没有超出I的范围,直接读取就可以了,比如

L 30

T MD30

L MW30

T MW 40

MW40的结果就是30

超出I的范围数据当然就不能这样用了

一直很疑惑,超出范围该咋办?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