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施奈德的PLC进行profibus通讯应该选哪款产品?

楼主(2008-04-11):
请问施奈德的PLC进行profibus通讯应该选哪款产品?

网友A:
施耐德的Quantum和Premium系列PLC都可以提供可做Profibus DP主站的通讯模块,如果希望它们作为DP从站的话就需要借助第三方的网桥了

楼主:
谢谢!如果用Premium系列PLC和工控机连接是不是可以通过以太网呢?

楼主:
另外,施奈德产品有没有可以连接到PLC上的条码扫描枪呢?

网友B:
quantum 的用ptq

网友A:
施耐德电气的全系列PLC都可以提供以太网通讯的选件(CPU集成或通讯模块),所以和工控机之间的以太网通讯是不成问题的;至于条码扫描枪好像从没有在施耐德的产品目录上出现过,建议选用第三方产品。

楼主:
谢谢!能不能推荐一款可以连到PLC上的条码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