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触摸屏+编码器+变频器和风机调速

楼主(2008-04-11):
请教下各位朋友,我现在要制作一个温度控制系统,控制系统使用PLC+温度模块+触摸屏

要求转速可在触摸屏上精确设置, 输出控制风机转速,利用变频器+编码器+编码反馈卡可以办到吗

如果不能办到,还有其他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你加一个DA模块控制变频器,直接用PLC上的高速计速接编码器(不超过30khz),触摸屏写数据进PLC!要求精确就采用PID控制,PLC内部有!

楼主:
模拟量(V  OR  MA) -----频率------电机转速

在变频器应中能精确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