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喷车喷嘴的维修经验

楼主(2008-04-11):
电喷车的喷嘴,如果不能正常开启喷油,会造成发动机不工作,常用的修理办法就是更换新件,其实这种打不开的喷嘴大部分是可以修复的。一些停用了较长时间的车,如果起动困难,或起动后发动机抖,这种现象也是个别喷嘴或冷起动喷嘴没有正常打开所致,越老的电喷车,这种现象越多。这时可拿一个螺丝刀,接触喷嘴听听喷嘴的工作声,正常的喷嘴工作时的声音是清脆的嗒嗒声,频率随发动机的转速提高而提高,不正常的声音较弱,或干脆听不到喷嘴开启的嗒嗒声,这种情况是由于汽车油路经长期使用后,内部会沉淀较粘的胶质,喷嘴内的针阀会被胶质粘住,造成针阀动作不良。这时一般并不需要更换喷嘴,可先拆下喷嘴,测一下喷嘴的电阻,不同的车,不同型号的喷嘴电阻是不同的,但同一车的电阻应基本相同,同车喷嘴电阻值最大误差对于高电阻喷嘴应在0.8欧米加以内,对于低电阻喷嘴,应在0.2欧米加以内,如果电阻值合格,便可以试着按以下办法修复。

拿一瓶化油器清洗剂,找一个小瓶盖,将化油器清洗剂喷在瓶盖内,然后把瓶盖内的清洗剂倒人喷嘴上端的进油口里,倒满后,将喷嘴外部用于布擦干,然后用透明胶布封住上部进油口,以防清洗剂蒸发,然后将喷嘴进油口朗上放置一夜,第二天,将喷嘴装到电喷测试仪上便可进行修复工作了。电喷清洗测试仪种类很多,其中有一种国产的ANLI-2000(安立牌)机器很好用,该机上专有一档是用来修复喷嘴的。开机后选到第九档,将机器喷嘴电线插在喷嘴上,按开始键,机器便向喷嘴发出驱动脉冲,这时可拿一螺丝刀,用木把的一头敲击喷嘴中部,喷嘴便可恢复动作,然后把喷嘴放在超声波清洗池内进行清洗,清洗后放置在测试架上进行测试,通过对喷嘴进行全面的测试才能判断喷嘴是否可用,除了进行常规的密封、喷雾形状、流量测试外,还应测试喷嘴对发动机转速变化时的响应能力和各种转速下的喷射情况,比如进行急加速、急减速测试都合格后,便可装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