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维修报E.0V3故障

楼主(2008-04-11):
    三菱变频器FR-A540-7.5K开机即报E.0V3故障,不知何原因,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详情请联系我 Q915647436

楼主:
 楼上的兄弟有MSN吗?

问题还没有解决请各位兄弟帮忙,三菱变频器FR-A540-7.5K开机即报E.OV3故障.

网友B:
停车时电压过高报警;

把减速时间调大一些试试;

网友C:
三菱的不太好修,请联系QQ1821974

楼主:
开机即报E.OV3故障,与减速时间无关

网友D:
你看一下4570那边输出对地输出是1.7V吗,如果高于这个值肯定报过压,如果低于这个值就报欠压,有问题互相交流13056829090

网友E(2008-10-24):
进来学习学习一下,现在在搞三菱的机子

网友F:
本人有三菱变频器A540
电源驱动板一批
配件价出售
安川驱动板一批
配件价出售
量大从优
QQ   295592163

楼主:
有谁知道三菱变频器FR-A540电源板上标953B的IC是什么芯片?

楼主:
谁有1302H02芯片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