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打印

楼主(2008-04-11):
有用过信捷打印的吗?有几个问题不大明白:

1)打印屏幕设置 190,120。我可不可以设为800,160

2)打印屏幕上的文字可以旋转吗

3)只能从右往左打吗?

请专家们赐教,谢谢!!

楼主:
大家都没用过打印功能吗?

网友A:
1)打印屏幕设置 190,120。我可不可以设为800,160 ?        与打印机有关

2)打印屏幕上的文字可以旋转吗         不可

3)只能从右往左打吗?         取决于用思普瑞特打印机还是炜皇打印机
   详见触摸屏打印应用案例下载,  信捷网站/下载中心/其他下载

楼主:
谢谢,我先到网站上看看

楼主:
mastershi: 能告诉我思普瑞特、炜皇这两种打印机可以设置的最大尺寸吗?

网友B:
这个打印功能还是比较方便的,我用了很多,做了很多例子QQ:470331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