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定时器

楼主(2008-04-11):
请教!!!!

图中 MW100 和 MW102 分别是什么意思??     范围是多少???

楼主:
刚才的图好像没发清楚

网友A:
我今天看书也有同样的疑惑,不知道这两个地址有什麽用,我把我知道的说一下吧,希望高手指正。这是一个接通延时S5定时器,MW100和MW102是两个地址,是显示数值用的。显示的是字(因为是MW,W表示字),一个字等于16位二进制数,范围应该是-32768——32767。而BI和BCD是显示格式,BI是二进制格式,BCD是BCD码的格式  不知道对不对 请高手指正,谢谢~

楼主:
我就想知道 MW100 和 MW102  显示的范围是多少??   是0----14  还是 0---- ????   为什么????

                                               谢谢!!

网友B:
BI,BCD代表定时器的当前值,其中BI中以二进制表示,BCD中是BCD表示,无论哪种格式,其最大范围都只能是0-9999之间的数。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感谢  yuanle !

 再想请教! 如图所示 ,如果定时器指定的 时间值是 14S ,那么MW100 和 MW102 表示定时器的当前值时,范围是 0--14  还是 0--- ???

网友C:
   运行一下看一结果就知道了三,要自己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