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440如何能把输出频率调高大于50赫兹

楼主(2008-04-11):
mn440如何能把输出频率调高大于50赫兹

网友A:
应该有个上限频率参数,把他调上去以后就可以了.具体参数号看下说明书吧,我不知道不能瞎说.

网友B:
你把变频器的上限设到100HZ,基本频率设定到你要求的频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看看p1300与p2000

网友D(2008-06-12):
你机械要求在50HZ以上可以正常工作你可以把P445的基准数调上去,调节范围在-400%到+400%,这个数要看你变频性能,有的就正副200%。

网友E:
把输出频率上限设置大于50,

可能是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