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教高手mm440过电压

楼主(2008-04-11):
F0002 过电压故障报警,设置已按参数表要求,但不时会有此报警致使电机停机。负载较大,请问是再生制动引起吗?或者是误信号,该如何排除?跟周围温度有关吗?

网友A:
用在什么负载上?风机水泵OR多电机传动?

网友B:
你的具体使用情况说一下.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在水泵上

网友D:
说的不具体 是在什么时候报故障 正常运行还是停机时 你的停机模式是减速停机还是自由停机 什么样的负载

网友E:
您的负载是什么?是停机时报故障吗?变频器配电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