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和松下PLC的电脑通讯线是否可以互换使用?

楼主(2008-04-11):
                     原装三菱的通讯线居然要600元。太贵了。松下的通讯线能用么?

网友A:
SC-09淘宝卖30元

USB-SC09卖45元

网友B:
这样的线还是慎重使用吧

网友C:
虽然三菱FX系列PLC和松下PLC编程口都是8孔的,但是它们的电脑通讯线是不能互换使用的。因为三菱FX系列PLC的编程口是RS422的,而松下PLC的编程口则是RS2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