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使用汽车蓄电池

楼主(2008-04-11):
现在,汽车上用的蓄电池大部分是干荷式蓄电池,其优点是加完电解液后在不充电的情况下30至40分钟内就可使汽车启动。相由于一些朋友不懂原理,不会维护,使蓄电池的寿命大为缩短。

怎样正确选择和使用蓄电池呢?

   第一、在买蓄电池时先鉴别蓄电池上的字母,凡带有QA字母的为于荷蓄电池。

   第二、加电解液时先将电解液摇匀后再加进蓄电池,并注意不得将电解液溅在手上和衣服上。

   第三、没有标志线的蓄电池,电解液加到高过极板10至15毫米即可;有两条红线的蓄电池,电解液不德超过上边红线。
   有的司机认为电解液加得越多电量越大,这是错误的。汽车在高速行驶时,发电机转速较高;其发电量大于蓄电池,并开始给电池充电,这时电解液会膨胀,如果电解液加得太满会从蓄电池盖小孔中溢出。电解液是导电的,一旦也解液流到正、负两极之间会形成自放电,汽车则不能启动,并使蓄电池寿命缩短。遇此情况就应用棉丝将电解液擦去,如太黏不易擦掉,则应用开水冲洗擦净。

   第四、加液时不要让其他物质掉进蓄电池内,如有物质掉迸去,千万不能用金属物质去捞,应用干木棒夹出杂质,如用铁丝或铜丝去钩,金属分子会在疏酸的腐蚀下进入蓄电池形成自放电,损坏蓄电池。

   第五、照常行车中应经常检查蓄电池盖上的小孔是否通气,倘若蓄电池盖小孔被堵,产生的氢气和氧气排不出去,电解液膨胀时,会把蓄电池外壳撑破,减少蓄电池寿命。

   第六、应经常检查电解液的液面高度,并及时添加电解液。在冬季往蓄电池内加补充液时,最好在汽车启动后,发动机运转时加入,避兔电解液结冰。

   第七、长期不用的汽车每隔25天左右应将汽车发动起来,用手油门控制中等转速20分钟左右,否则放时间太长,等用车时汽车将无法启动。

   第八、将蓄电池从汽车上拆下来时,应先拆负极再拆正极,装时与此相反。充电时一定要把蓄电池盖拧下,不能用带明火的手接近正在充电的蓄电池口,因为充电时电池内产生的氢气很容易爆燃,炸坏蓄电池,电解液还会伤人。

   第九、不要随便给汽车更换比原来蓄电池容量大的蓄电池,因为汽车上的发电机发电量是固定的,发电量不会增大,如换了容量大的蓄电池会使新蓄电池充不足电,汽车不能顺利启动,蓄电池长期亏电坏得更快。

   第十、启动汽车时每次启动时间不超过3至5秒,再次启动间隔不少于15秒,如多次启动仍不着车,墟从启动电路,如起动机吸拉线圈及点火电路及其他方面找原因。

网友A:
介绍不错,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