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数转换成S5TIME时间格式

楼主(2008-04-11):
小弟初学S7300,要通过触摸屏设置定时器时间,比如输入5,定时器计时5S,但不知道如何对数值类型进行转换,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把s5time的数据格式搞清楚就行了,剩下的用逻辑指令编

网友B:
可以是无符号二进制的整数啊。你可以把输入地址定为vw100,格式是无符号二进制,如果你用的是100ms的定时器的话就把vw100乘以10送给定时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