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mac中的跟随误差

楼主(2008-04-11):
咱刚刚接触PMAC,里面有个following err是怎么定义的阿,那个怎么看呢,控制在多少算是合适呢

网友A:
控制在多少取决于应用的要求

网友:
following err,一般来说,是指系统的实际位置与控制卡内设定的位置之间的偏差。这个东西当然是越小越好,不过,伺服系统本身是基于反馈偏差进行调整的,所以要求绝对为零是不太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