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扰

楼主(2008-04-11):
一般在控制柜里,有电源、伺服驱动器、运动控制器、PLC、以及继电器什么的。

请问在考虑抗干扰时一般都怎么做?

网友A:
强电与弱电分开走线,运动控制器、PLC远离电源、伺服驱动器

网友B:
不要在屏蔽线上剩钱。

楼主:
接地有没有要求呢?

网友C:
等电位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电位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接地电阻是指电流经过接地体进入大地并向周围扩散时所遇到的电阻。大地具有一定的电阻率,如果有电流流过时,则大地各处就具有不同的电位。电流经接地体注入大地后,它以电流场的形式向四处扩散,离接地点愈远,半球形的散流面积愈大,地中的电流密度就愈小,因此可认为在较远处(15~20m以外),单位扩散距离的电阻及地中电流密度已接近零,该处电位已为零电位。
接地点处的电位Um与接地电流I的比值定义为该点的接地电阻R,R=Um/I。当接地电流为定值时,接地电阻愈小,则电位Um愈低,反之则愈高。接地电阻主要取决于接地装置的结构、尺寸、埋入地下的深度及当地的土壤电阻率。因金属接地体的电阻率远小于土壤电阻率,故接地体本身的电阻在接地电阻中可以忽略不计。

这里说接地电阻是接地点处的电位和电流决定的,后面又说是接地装置的结构、尺寸、埋入地下的深度及当地的土壤电阻率?

到底是什么决定的?我觉得应该是后面的。不过这样的话,大地的电阻一般都认为是无穷大的,怎么能说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网友C:
几种不同规范标准的接地电阻对照表
规范标准名称 接地电阻值要求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94 一、二类防雷建筑物≤10Ω,
三类防雷建筑物≤30Ω
《电子计算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93 交流工作地、安全保护地≤4Ω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00 单独接地体≤4Ω,采用共地时≤1Ω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 电子设备接地与防雷地共地时≤1Ω,
低压电网TN 系统重复接地≤10Ω
《气象台(站)防雷技术规范》Q×4-2000 要求共地,接地电阻≤4Ω
气象信息系统雷击电磁脉冲防护规范》Q×3-2000 要求共地,接地电阻≤4Ω

实际接地电阻往往要比规范低得多。见:http://www.cma-lpinfo.gov.cn/lpinfo/Download/LPC_M_200403/zdq.pdf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接地电阻怎么来确定它的大小?

网友C:
接地电阻一般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检测。

楼主:
回的好快!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比如控制柜要接地,还要先检测一下大地的阻值?

直接把控制柜的地线接到大地上,也有可能损坏?

难道说北方和南方的大地阻值不同?

网友C:
不是检测大地的阻值!而是检测接地体与之间的电阻。

不同地方的接地的效果当然不一样,临近水源、潮湿的地方接地电阻就很容易做得很小,相反,高山岩石、干燥的地方施工就困难得多,需要采取其它降阻措施。

网友C:
补充一点:接地主要还是基于安全考虑,抗干扰要从多方面解决。

论坛里有周公的《关于抗干扰问题的一些考虑》,可供参考: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1&m=4&l=6&Type=article&CompanyID=8-B9F2-1F2B4D8D438E&Id=7-8A42-EACD86B82980

在此谢谢周公!

网友B:
这里说接地电阻是接地点处的电位和电流决定的,后面又说是接地装置的结构、尺寸、埋入地下的深度及当地的土壤电阻率?

当然,前者用来计算或者说定义电阻的大小,后者是决定电阻大小的因素,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刘版主有何高见?不妨给大伙指点指点。

网友D:
很受教,请懂的人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说接地电阻是接地点处的电位和电流决定的,后面又说是接地装置的结构、尺寸、埋入地下的深度及当地的土壤电阻率?

当然,前者用来计算或者说定义电阻的大小,后者是决定电阻大小的因素,有什么问题吗?

还不是很清楚。同样的电位电流,决定了接地电阻的大小?那后者不一样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刘版主有何高见?不妨给大伙指点指点。"

没有高见,我也经常为现场接地问题而头痛啊.

"还不是很清楚。同样的电位电流,决定了接地电阻的大小?那后者不一样又有什么区别? "

看来,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是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

网友E:
非常受用,谢谢各位了!

网友E:
接地装置的结构、尺寸、埋入地下的深度及当地的土壤电阻率,决定接地处的电位和电流,

相同漏电流的情况下,接地尺寸越大;埋入越深;土壤电阻率越小;接地处的电阻越小

接地点不同,接地处的电位和电流不同

尺寸,深度,土壤电阻不同,自然影响接地处的电位和电流

那么接地电阻自然不同

呵呵呵,听刘帮主说的,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