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24V的漏电保护器没

楼主(2008-04-11):
请问有24V的漏电保护器没?

帮介绍下厂家型号和价格,谢谢!

网友A:
有必要吗?安全电压以下

网友B:
安全电压不需要漏电保护!!

网友C:
就 是啊,24V还要漏电保护器干嘛哦???????

网友:
也可以要啊。当有漏电情况时动作,这样一看就明白了,直接查线。要不然还要取万用表量输出电压去……

网友D:
用在哪里的啊,这么严格啊,估计没有?

网友E:
没必要吧!

也没见过!

什么时候找到了,通知一下。

网友F:
没用过36伏以下是安全电压 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G(2008-05-11):
用电磁式的漏电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H:
最普通的漏保就行。把漏保内的线路板的工作电压接好,一般为A,N。漏保上有画的接法。B,C接24V 。

网友C:
想问一下各位:漏电保护器的主要作用?,如果供电变压器的零线不接地,漏电保护器还起作用吗?

网友I:
这东东没见过,恐怕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