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铜编线能过多大的电流

楼主(2008-04-11):
请教电气设备软连接用的铜编线如何计算它能过多大的电流,是否同电缆线的计算方法一样。

网友A:
各规格铜线的负载电流量与最大功率 免费工控资料 免费工控资料 听风的学习园地 [原创 2007-08-22 18:30:00]

★■听风在线■★----www.daxin365.cn------
资源共享,资料搜集。 资料下载地址: http://my.mofile.com/tingfeng365 -

导线截面积与载流量的计算

导线截面积与载流量的计算

一、一般铜导线载流量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根据所允许的线芯最高温度、冷却条件、敷设条件来确定的。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 <关键点>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如:2.5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2.5×8A/mm2=20A 4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4×8A/mm2=32A

二、计算铜导线截面积利用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5~8A/mm2,计算出所选取铜导线截面积S的上下范围: S=< I /(5~8)>=0.125 I ~0.2 I(mm2) S-----铜导线截面积(mm2) I-----负载电流(A)

三、功率计算一般负载(也可以成为用电器,如点灯、冰箱等等)分为两种,一种式电阻性负载,一种是电感性负载。对于电阻性负载的计算公式:P=UI 对于日光灯负载的计算公式:P=UIcosф,其中日光灯负载的功率因数cosф=0.5。 不同电感性负载功率因数不同,统一计算家庭用电器时可以将功率因数cosф取0.8。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所有用电器加上总功率为6000瓦,则最大电流是 I=P/Ucosф=6000/220*0.8=34(A) 但是,一般情况下,家里的电器不可能同时使用,所以加上一个公用系数,公用系数一般0.5。所以,上面的计算应该改写成 I=P*公用系数/Ucosф=6000*0.5/220*0.8=17(A) 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总的电流值为17A。则总闸空气开关不能使用16A,应该用大于17A的。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想请教一下各规格铜线的负载电流量。谢谢!

最佳答案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柒拾玖五两倍半,铜线升级算.

给你解释一下,就是10平方一下的铝线,平方毫米数乘以5就可以了,要是铜线呢,就升一个档,比如2.5平方的铜线,就按4平方计算.一百以上的都是截面积乘以2, 二十五平方以下的乘以4, 三十五平方以上的乘以3, 柒拾和95平方都乘以2.5,这么几句口诀应该很好记吧,

说明:只能作为估算,不是很准确。
另外如果按室内记住电线6平方毫米以下的铜线,每平方电流不超过10A就是安全的,从这个角度讲,你可以选择1.5平方的铜线或2.5平方的铝线。
10米内,导线电流密度6A/平方毫米比较合适,10-50米,3A/平方毫米,50-200米,2A/平方毫米,500米以上要小于1A/平方毫米。从这个角度,如果不是很远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4平方铜线或者6平方铝线。
如果真是距离150米供电(不说是不是高楼),一定采用4平方的铜线。

请问6平方毫米的铜线能负载的最大功率是多少?4平方毫米和2.5平方毫米呢?
一般按6A/mm2计算
6mm2*6=36A 36A*220V=7920W
4*6=24 24*220=5280W
2.5*6=15 15*220=3300W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可以保证连续使用并安全的
参考资料:电工手册

空调最大功率4.8KW,最大输入电流11A,大约需要几平方的铜线或铝线?
选线口诀(电流和截面)是:
10下五,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倍;
铜线升级算
导线规格
1、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240平方毫米。
不常用的有:0.5、0.75、300、400、500平方毫米等。
2.5平的铜线=4平的铝线
5*4=20A
再加上穿管
20*0.8=16A的电
也就是说选2.5平的铜线或4平的铝线,它们再穿管的境况下可带的16A的电流。

用5000w的电器该用几平方电线
国标gb4706.1-1992/1998规定的电线负载电流值(部分)

铜芯电线: 铜芯线截面积 允许长期电流
2.5 平方毫米 (16A~25A)
4平方毫米 (25A~32A)
6平方毫米 (32A~40A)
铝芯电线: 铝芯线截面积 允许长期电流
2.5 平方毫米 (13A~20A)
4平方毫米 (20A~25A)
6平方毫米 (25A~32A)

举例说明:

1、每台计算机耗电约为200~300w(约1~1.5a),那么10台计算机就需要一条2.5 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线供电,否则可能发生火灾。

2、大3匹空调耗电约为3000w(约14a),那么1台空调就需要单独的一条2.5 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线供电。

3、现在的住房进线一般是4平方毫米的铜线,因此,同时开启的家用电器不得超过25a(即5500瓦),有人将房屋内的电线更换成6平方
毫米的铜线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进入电表的电线是4平方毫米的。

4、早期的住房(15年前) 进线一般是2.5平方毫米的铝线,因此,同时开启的家用电器不得超过13a(即2800瓦)。

5、耗电量比较大的家用电器是:空调5a(1.2匹),电热水器10a,微波炉4a,电饭煲4a,洗碗机8a,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10a,
电开水器4a

在电源引起的火灾中,有90%是由于接头发热造成的,因此所有的接头均要焊接,不能焊接的接触器件5~10年必须更换
(比如插座、空气开关等)。。。。。。。。。。。。。。。。
国标允许的长期电流
4平方是 25-32A
6平方是 32-40A

其实这些都是理论安全数值,极限数值还要大于这些的,
2,5平方的铜线允许使用的最大功率是:5500w. 4平方的8000w,6平方9000w没问题的.

请问知道家电de 用电功率怎么求用多宽的电线
家庭电线规格的选用,应根据家用电器的总功率来计算,然后根据不同规格电线的最大载流能力来选取合适的电线电缆。
所需载流能力计算应根据下列公式:
其中:
Imax=w/u*k
Imax—为线路需要的最大电流容量,单位A
W—家用电能总功率,单位W
U—家用额定电压,单位V
k—过电压的安全系数,数值一般取1.2~1.3
其实很简单,以前学过的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算出电流来,为了保证安全再给个余量而已,呵呵
算出来后,再算需要电线截面积了
对于铜线来说,现在装修都用铜线了,铝线淘汰了就不说了,电流等于8×(S的0.625次方) S为电线的截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就可以求出来截面积了,国家标准也有规定,多大的截面过电流多少,下面列举一点常用BV、BVV、BVVB型电线在空气中的最大载流量

导体标称截面 允许截流量(A)
(mm2) 单芯电缆 二芯电缆 三芯电缆

1.5 23 20 18
2.5 30 25 21
4 39 33 28
6 50 43 36
10 69 59 51

根据上面载流能力公式计算出家庭用电的最大需求电流量,然后根据表里不同截面的电线所能承受的最大载流能力来选取恰当的电线。
如家用总功率为5000W,额定电压为220V,根据上式计算得电流值为27.24~29.51A,经与上表核对,选用2.5 mm2的铜线较为合适。
随着你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器产品的增加,家庭用电越来越多,原有的电路设施容量可能已不能承受,处于超负荷运转,电流过大,导体温度过高,轻则绝缘老化,损坏电线,重则产生火灾,这时应适当扩容,增大主电线的规格,提高载流能力。因此根据家用电器的发展设计预测总功率,并保持一定的裕度,然后敷线,这才是合理安全的。
呵呵

网友B:
谢谢1楼的朋友,这些资料很有用。

网友C:
1楼朋友很厉害啊,真是个热心人,解释的那么清楚!

网友D(2009-04-15):
乱说一通.5000W.2.5.MM2 的线可以吗?擦哈电工手册.应该是4MM2的才可以2.5的穿管的是12.5A

网友E(2011-08-23):
厉害,谢谢分享,LZ有心人,值得学习。